请问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hex文件生成?该怎么设置让其生成hex文件?

楼主:
 Program Size: data=29.2 xdata=0 code=793
creating hex file from "2"...
"2" - 0 Error(s), 1 Warning(s).
请问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hex文件生成?该怎么设置让其生成hex文件?

网友:
我已经把变量date改成Xdate了

网友A:
新建的工程在这需要打钩的
教程里面一般都会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建的工程在这需要打钩的
教程里面一般都会说的!

有打勾,我用的是C语言编程的,百度说要用xdata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
请问这种方法定义对么?应该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打勾,我用的是C语言编程的,百度说要用xdata定义。
unsigned char xdata ;
请问这种方法定义对么? ...

话说你那里有HEX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那里有HEX文件

那是另一个,我找的是main函数的

网友:
2.hex是什么,楼主难道看不到么?????

网友:
都已经看到creating hex file from 。。 了。应该是生成了。2.hex难道不是生成的。编译一个工程就生成一个hex,哪有专门针对main的hex,hex是针对这个工程的。

网友:
Xdata是早期8051中使用的定义变量,用于将变量定义在高地址或地地址。现在,STM32中已经不存在这种定义方法了。
对于,HEX文件的生成,在KEIL中可以设置生成HEN文件,也可以生成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