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74HC573控制16个led问题?

楼主:
用两个74HC573锁存器控制16个LED灯(第一个控制1~8,第二个控制9~16),让1(p0^0控制)亮后,再要让其他如12亮,会出现12(p0^3控制)和9(同为p0^0控制)一起亮的情况。请问这种情况怎么避免?还是说用两个74HC573锁存器控制16个LED灯只能设计成那种每次只能有一只灯亮的情况?

网友:
“让1(p0^0控制)亮后……和9(同为p0^0控制)”
难道你没有锁存?
无论多少片74HC573,都是挂在数据总线上,倚靠地址来选择各片74HC573,控制总线控制锁存。想怎么亮,就怎么亮。全亮也行,全灭也行,某几支亮也行。

网友:
除了用锁存器,使用串并转换也是常用方法,通过2个IO就可以控制多个74HC595。

网友:
类似这种问题,提问者不给出电路图,仅仅依靠文字描述,回答者往往只能靠猜。问题在于提问者很难用文字将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在写数据前把573里面的数据进行清除,不然之前已经锁了,在进行读写还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