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A7272P地的问题

楼主:
Dear ALL,
  最近在看东芝的TA7272P 在搞个简单SR的测试电路(如下图),主要看VOUT1 VOUT2是否有输出便可,但是我有点比较2的问题,灰心向各位前辈学习,问题是:正负电源15V,这个芯片没有接地啊,也没有参考点啊??到底如何去给个电压?还有输出示波器地端如何接,难道直接把正负电源的地极与示波器的地极接在一起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有正负电源,肯定就有‘地’,因为正负是相对于零电平来说的

两个独立(隔离)的正电源构成正负电源是把一个电源的 ‘+’ 和另一个电源的 ‘ - ’ 连到一起当作公共端即‘地’ 电平,示波器测量时,接地夹连的就是这个地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正负电源,肯定就有‘地’,因为正负是相对于零电平来说的

两个独立(隔离)的正电源构成正负电源是把 ...

这个独立地是正负电源的地与示波器的地,因为IC上没地点,如下图这样接上可以的吗?因为我的概念是IC必须与正负,示波器为同一个参考点GND地才可以的。请帮忙确认我这个概念对吗?

网友:
概念没错

接地线距测试信号太远的话容易耦合进去噪声,如果信号频率比较高、幅度比较小就要特别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