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F103实现FTP Server的例子

楼主:
硬件 :STM32F103ZE+DM9000

软件: RT-Thread+lwIP

这不是什么扫盲贴,所以我也分享不来FTP具体实现过程,只能给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图片位于开发板的SD卡上

网友A:
STM32F103有网络应用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有网络应用的开发板?

有

网友B:
好像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下载不了啊~~~

网络问题吧,刷新下。

网友C:
这个是把SD卡中的图片显示到电脑上吧

网友D:
可以把电脑的文件通过FTP放到SD卡上吗

网友:
感谢分享,刚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咦,换头型了?这是什么造?抽象

网友:
ftp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和TFTP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F:
传输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G:
这头像,楼主是个网瘾少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换头型了?这是什么造?抽象

瞎子李青,baidu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把SD卡中的图片显示到电脑上吧

就是电脑上可以通过网络来读取卡中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电脑的文件通过FTP放到SD卡上吗

写这块还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TFTP不是一回事吧

不是一回事。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是TCP/IP协议族中的一个用来在客户机与服务器之间进行简单文件传输的协议,提供不复杂、开销不大的文件传输服务。基于UDP,端口号为69。
FTP 是完整、 面向会话、 常规用途文件传输协议。基于TCP,端口号20 的数据和 21 用于连接对话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输的速度大概是多少

103平台上没测试过。不过在429 的TFTP上我测试过,上传速度200KB/S,下载速度512KB/S。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头像,楼主是个网瘾少年啊

没有,偶尔玩玩。来组个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