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紧急呼叫系统,磷酸铁锂和锂离子电池哪个效果更佳?

楼主:
转自:deyisupport

欧洲议会的eCall监管法律于2015年通过,并于2018年4月生效,要求在欧洲市场上发布的所有汽车都必须配备eCall。由于eCall系统的特点,使得系统独立、可靠和免维护,且让其自有电池独立于汽车电池很重要。电池必须有足够的能量进行10分钟的通话,在初始通话后保持在蜂窝网络上连接60分钟,并可随时操作。本应用中使用的最常见的电池化学物质是锂离子(Li离子)和磷酸铁锂(LiFePO4)。LiFePO4电池更安全,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热失控温度,但具有更高的自放电,这可能导致其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平衡问题。锂离子电池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但需要保护电路才能安全地工作。表1对比了LiFePO 4和Li离子电池。锂离子具有较高的密度,并已用于空间有限的应用,以满足运行时间要求。
1LiFePO4和锂离子电池之间的比较

图1是使用单节LiFePO 4或Li离子电池的典型eCall系统的功率树图。正如您所看到的,需要一个DC / DC降压转换器将汽车电池电压从12V降至5V。然后,5V电源轨的线性充电器可对电池充电,而5V电压轨的电源轨可提供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模块、MCU、GPS模块和音频放大器。
e 1LiFePO 4Li离子电池之间的比较

1eCall系统功率树图(图片由Chris Glaser提供,BMS Deep Dive 2015

作为电池管理解决方案的一个示例,bq25071-Q1可为LiFePO4电池充电,而bq24081-Q1bq24075-Q1则可为锂离子电池充电。所有这三个设备都是汽车Q100级,具有诸如欠压、过压、短路和热保护的集成安全特性,这有助于确保安全的充电操作。bq27441-G1使用TI专利的Impedance Track™算法进行电池电量测量,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寿命。对于其它安全保护,bq29700在高放电/充电电流操作或电池过充电条件期间,为过流保护提供精确的监视和触发阈值。

网友A:
我感觉这种应急应用需要的就是电池在需要的时候给力

给力分几个方面
1 自己衰老情况如何
如果没用它 自己就老化 容量衰减了 那就不太适合。实际上电池不用,放在那也有日历老化,至于哪种快那种慢 要看一下实验数据或者文献。如果长期不用,自放电因素需要考虑,但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
2 使用稳定性
磷酸铁锂电池工作范围2.5-3.65V,20%-80%soc范围电压处于3.2V左右的平台期,这是非常有利用应用的。而锂离子电池虽然电压范围宽,但电压曲线陡,属于斜线那种,如果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平可能还要加个控制芯片。
3 安全性
这个范围比较广,比如热安全和内阻有关,磷酸铁锂电池内阻小于锂离子电池。也就是说同等容量和外部条件下,锂离子电池会热一点。还有耐冲击性能,过放电对电池影响要小于过充电。至于滥用耐受这块,我看到的文献是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高一些,没具体操作过。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应急应用需要的就是电池在需要的时候给力

给力分几个方面
1 自己衰老情况如何
如果没用它  ...

自己衰老情况如何
是这个道理,长期不用,自放电因素,包括存储都是要考虑的,锂电池如果长期放置要报废的,一般库存的带锂电池的产品,见过有公司没办法都是半年充放电一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衰老情况如何
是这个道理,长期不用,自放电因素,包括存储都是要考虑的,锂电池如果长期放置要报废 ...

自放电因素还是好的,自身的电量降低。
我说的自身衰老  指的是日历老化 如果说电量比喻成油箱里的油 那么容量就是油箱的体积。
电池容量老化就相当于油箱缩小了。
见过有的电池厂产能过剩,制造好的电池没卖出去,闲置1年多,40ah的电池容量衰减到36ah,没办法只能降价卖出。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因素还是好的,自身的电量降低。
我说的自身衰老  指的是日历老化 如果说电量比喻成油箱里的油 那 ...

这些电池厂商的质量确实是问题,卖出去的这些电池谁买到也够倒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电池厂商的质量确实是问题,卖出去的这些电池谁买到也够倒霉了

厂商会告知容量不足的 也会按实际容量销售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