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tium浏览库的时候看到封装和原理图库

楼主:
怎么看不到原理图啊

怎么看不到原理图啊

还有我的数据库文件打开怎么只有2个

还有我的数据库文件打开怎么只有2个

网友A:
还有顺便问下图3数据库文件怎样能像图1一样显示description,part type, value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顺便问下图3数据库文件怎样能像图1一样显示description,part type, value 谢谢!

Altium 它是PROTEL的最新版,它用的库为整合的库,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显示,原理图和PCB,这是整合的库。一般如果打开一个PCB库那么,就显示PCB,如果打开原理图库就显示原理图。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就别想了,只有元件到了原理图上才能显示在库里显示没有任何意义,比如电阻,多大谁敢保证呢。所以说只有放到原理图上才可以说它是多大的。

网友:
浏览库的时候看到封装和原理图库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到底是想看什么,好像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第一幅图是实现的是我想要达到的结果
23是我浏览的时候只能看到封装,看不到原理图符号
怎样才能做到第1幅图的效果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已解决右击面板小光标箭头可以选择显示原理图符号。。随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幅图是实现的是我想要达到的结果
23是我浏览的时候只能看到封装,看不到原理图符号
怎样才能做到第1 ...

问题是有的库是集成库就能在浏览元件的时候,封装,3D甚至仿真的库都能看到
一般集成库元件和封装
AD软件中没有集成的库,只能看到元件或只能是封装
这个与库有关系

网友:
受教了,,我看的是集成库浏览没显示原理图,所以疑问,现在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