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湿度传感器的一些设计建议

楼主:
环境sensor的layout设计建议

1. 传感器下方净空区
2. 尽可能传感器接近通气孔,避免响应延迟
3. 温湿度传感器需要跟主板的其它元器件隔离(图一建议设计)

图一

环境sensor的结构设计建议

其它注意事项,避开主板上的热源干扰,比如:LDO开关电源,CPU,显示模组

关于HTS221TR基本介绍

0 to 100% 先对湿度测量范围
工作电压: 1.7 to 3.6 V
超低功耗: 2 μA @ 1 Hz ODR
ODR 范围 1 Hz to 12.5 Hz
湿度灵敏度: 0.004% rH/LSB
湿度准确度: ± 3.5% rH, 20 to +80% rH
温度准确度: ± 0.5 °C,15 to +40 °C
内置 16-bit ADC
16bit 温度&湿度数据输出
支持SPI&I2C数字输出接口
出厂校准
封装 2 x 2 x 0.9 mm

HTS221内部 block

HTS221温湿度数据转换
每一颗HTS221都会有自己的响应特性,每一颗芯片都在工厂按照响应特性进行校准,最后将校准系数写入NVRAM,在使用时,通过读取低温点(H0_(T0)_OUT, H0_RH) 和高温点 (H1_(T0)_OUT, H1_RH) ,计算出IC特征斜率, 通过转换系数得到数据的正确输出。

网友:
前面不错
后面有点软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不错
后面有点软

版主职责所在 <..>

网友:
产品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其它干扰源
传感器附近的外部热源或由传感器内部散发的热源将会使温度读数增高(因此湿度降低)。为了避免加热传感器请考虑以下几点:
1.        自热:传感器工作时间应该低于10%
2.        热传导:传感器应远离所有热源
3.        热对流/辐射:屏蔽传感器与加热的空气和热辐射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HTS221和SHT20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这个HTS221和SHT20有什么不同?

SHT20是盛思锐家的产品
是比较早的温湿度传感器
使用6脚DFN封装
现在很多厂家都都使用这种封装,引脚顺序相同,大部分协议相同
比如TI的HDC1080,SILABS的SI7020,精量电子(已被TE收购)的HTU20等等
HTS221使用HLGA封装体积比SHT20的DFN小很多
SHT20的温度精度是±0.3(典型)湿度精度是±3%,比HTS221略好
HTS221温度精度为±0.5(15°C~40°C),湿度为±3.5%
HTS221使用了16位ADC,湿度分辨率比SHT20略高一些

SHT20

SHT20

HTS221

HTS221同时使用了I2C和SPI接口
SHT20可选择I2C和PWM输出的版本

封装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T20是盛思锐家的产品
是比较早的温湿度传感器
使用6脚DFN封装
现在很多厂家都都使用这种封装,引脚 ...

非常感谢littleshrimp的解释

最近在了解温湿度的东西
正在对比sht20,sht21和AM2301的区别,又看到HTS221

网友B:
AM2301,sht20,sht21和HTS221性价比上,是否给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2301,sht20,sht21和HTS221性价比上,是否给介绍一下

AM2301和SHT21的价格好像差不多
其它的价格不太清楚
最好是和代理联系一下
用量不同价格也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