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哥FPGA进阶教程】第三章 TLC5620型DAC驱动设计

楼主:
三、TLC5620DAC驱动设计
TLC5620DAC芯片概述:
l  TLC5620C是一个具有4个独立8位电压输出型DAC的数模转换器
l  单电源5V供电
l  采用串行接口时序
l  具备4个高阻抗参考电压输入端口(对应四个DAC输出通道)
l  可编程的电压倍增模式
TLC5620是一个内部具备4个独立 8位电压输出型数字——模拟转换器,每个DAC转换器都拥有一个带缓冲(高输入阻抗)的参考电压输入端口。每个DAC可以输出一倍或者两倍的参考电压与GND之间的电压值。
TLC5620使用CMOS电平兼容的三线制串行总线与各种流行的处理器进行连接,TLC5620接收控制器发送过来的11位的命令字,这11位的控制字被分为3个部分,包括8位的数据位,2位的DAC选择位,1位的电压倍增控制位。每个DAC的寄存器都采用双缓冲结构,这样,可以实现首先通过数据总线给所有的DAC传输需要更新的数据,然后通过控制信号LDAC将所有DAC的电压同步更新到输出上。
TLC5620芯片内部框图
TLC5620DAC芯片引脚说明:

TLC5620DAC芯片详细介绍:
TLC5620是由四个电阻串式DAC组成的,每个DAC的核心是一个拥有256个节点(抽头)的电阻,对应了256中不同的组合,如下表所示,每个电阻串的一段连接到GND,另一端来自参考输入缓存的输出。
每个DAC的输出都接有一个可配置增益的输出放大器,该放大器的增益可以配置为1或者2。当芯片上电时,DAC的值全部被复位到0,。每个DAC通道的输出可由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VoDAC  A|B|C|D = REF * CODE/256 *1 + RNG bit value

其中,Vo为输出电压值,REF为DAC的输出参考电压,CODE为输出电压值的数字量化量,如255表示按照参考电压的满幅输出(关闭电压倍增模式),0则0V输出,RNG bit value表示电压倍增模式,为0则关闭输出电压倍增模式,为1则打开输出电压倍增模式。
当串行控制字中的数据部分为0~255RNG bit0或者1时,输出电压与数字量化值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TLC 5620DAC接口时序:
控制器对TLC5620的单个DAC设置包括两个主要操作
1.        将数字量化值以及控制位发送到TLC5620中对应的寄存器中
2.        控制DAC将寄存器中接收到的数据值更新到DAC输出上
对于数据的传输,有连续传输(11个连续的时钟周期传输11位的控制字)和2个8时钟周期传输方式(使用两次8时钟周期的传输来实现11位数据的传输)。
对于数据的更新,则使用LOAD和LDAC配合以实现。
当LOAD为高电平时,在每个CLK的下降沿,数据被移入DAC的移位寄存器中。当所有的数据位被移入完成后,LOAD被拉低,以将数据从串行输入移位寄存器中转入选中的DAC中,如上图所示:
当LDAC为低电平时,选中的DAC通道的输出电压在LOAD变为低电平时更新。
当LDAC在串行数据传输过程中为高电平时,新的数据值被存在器件中,该值可以在稍后将LDAC拉低时传入DAC的输出,如下图2所示。串行总线上传输数据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使用两个8时钟周期的传输数据(主要针对8位定长的SPI控制器)的时序图3和图4所示:
在传输时序中,标为A0和A1的两位指定了需要设置输出的DAC,具体A0和A1值与对应被选择更新的DAC如下表所示:
TLC5620串行数字接口的关键时序参数:
针对TLC5620的数字接口,其操作时序如下表所示。
其中,从tSU(DATA-CLK)、开始一直到CLKfrequency都是我们在设计接口时序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参数。我们设计的控制时序必须要严格满足表中各个时序参数,否则会导致数据传输或转换失败。
芯航线ADDA模块TLC5620电路介绍:
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中,提供了一个多通道串行ADDA模块。其中,DA部分所使用的芯片就是上文介绍的TLC5620,TLC5620部分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为了给DAC的参考输入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这里使用专用精密参考源芯片TL431搭建了一个参考源电路,该电路如下图所示:
根据5V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电流设计电路,按照上图设置电路即可,其中R2:R3=1:2.7得到的输出最接近3.3V(例如R1取值为1k,R2取值为2.7k)

Vout = (R2+R3)*2.5/R3 = 3.7*2.5/2.7 = 3.42V
为了保证TL431 1mA的工作电流,R1需要满足
1mA< (Vcc-Vout)/R1< 500mA
这里设置R1为150欧姆,则(Vcc-Vout)/R1 = 10.5mA,满足TL431工作要求。
因此,当确定一个输出电压时,就可以得到对应的RNG和CODE了,如下式所示:
然后,在我们控制DAC的输出时,只需根据所需输出的电压计算得到CODE和RNG,然后将该值通过串行接口传入TLC5620,再发出一个更新控制信号(LOAD + LDAC),就能实现控制TLC5620输出想要的电压了。
线性序列机设计思想与TLC5620接口时序设计:
         这里以使用LOAD信号控制DAC更新的时序图来分析TLC5620的数字接口时序: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接口的时序是一个很有规律的序列,CLK信号什么时候该由低变高,什么时候由高变低。DATA信号什么时候该传输哪一位数据,LOAD信号什么时候拉低,什么时候拉高,都是可以根据时序参数唯一确定下来的。
我们可以将该数据波形放到以时间为横轴的一个二维坐标系中,纵轴就是每个信号对应的状态:
因此我们只需要在逻辑中使用一个计数器来计数,然后每个计数值时就相当于在t轴上对应了一个相应的时间点,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各个信号需要进行什么操作,直接赋值即可。
针对TLC5620的接口时序,在FPGA中,我们以时钟周期为20ns进行设计,由于TLC5620的数字接口工作时钟最高位1MHz,周期为1000ns,因此时钟的翻转时间最小为500ns,为了给设计留有余量,因此本设计使用1200ns作为时钟周期,即时钟信号每600ns翻转一次。从而可以通过每个信号变化时的时间得到对应计数器的值:
每个时间点对应信号操作详表:
每个时刻计数器操作:
以上就是通过线性序列机设计接口时序的一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线性序列机可以大大简化我们的设计思路。线性序列机的设计思想就是使用一个计数器不断计数,由于每个计数值都会对应一个时间,那么当该时间符合我们需要操作信号的时刻时,就对该信号进行操作。这样,就能够轻松的设计出各种时序接口了。

有了这两张表,我们就可以进行TLC5620的接口逻辑的编写了。设计TLC5620接口逻辑的模块如下图所示:
其中,每个端口的作用如下所示:

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控制器的具体逻辑设计了。具体逻辑设计过程请参看小梅哥FPGA设计思想与验证方法视频第17课。
视频教程中的工程源码:

视频教程中的测试文件源码

板级验证方法:
设计中使用了一个信号探针来通过电脑传递输出电压控制字给DAC控制逻辑,使用In system sources and probes editor工具,输入希望输出的电压值,则芯航线开发板上,FPGA控制TLC5620芯片输出对应的电压值
顶层例化模块源码:

如果希望更加细致详细的学习本实验,请观看《小梅哥FPGA设计思想与验证方法视频教程》第17课。
如有更多问题,欢迎加入芯航线FPGA技术支持群:472607506

小梅哥
芯航线电子工作室

附录1ADDA V1.1模块使用说明
本模块提供两种连接方式,分为开放式接口和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专用接口。开放式接口焊接普通排针,方便用于使用杜邦线与其他非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的板卡相连。芯航线专用接口使用卧式排针,与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的CAMERA接口相连。现分别进行介绍:
1、开放式接口:
本模块共有5个接插件:
P1为与FPGA开发板连接的数字接口信号和电源信号,使用时使用杜邦线与芯航线开发板的GPIO 0中相应引脚相连,具体连接位置,可以参照我们提供的示例连接方法;其每个引脚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P2为VCC5V的连通短接点,如果使用P1上的供电引脚为模块供电,则需要将P2短接;
P3为GND的连通短接点,如果使用P1上的GND引脚为GND连接到开发板,则需要将P3短接;
P4为扩展供电引脚,由于芯航线核心板本身为高速数字电路,因此电源噪声相对较高,在一些需要精密测量的应用中,往往使用专用的独立供电电路为模块供电,因此可以直接将外部供电使用杜邦线接到P4上,其中P4靠近P2的针接VCC,P4靠近P3的针接GND,P3需要保持短接状态,P2则需要断开。
注意,无论何时,请不要短接P4,否则会烧毁开发板。

2、针对芯航线FPGA学习板套件的专用插接方式:
针对购买我们开发板的用户,我们直接焊接的卧式排针,可以直接插接到我们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的Camera接口上使用,插接到Camera接口时,需要单独供电,供电接口从P4接口通过杜邦线与开发板的供电输出引脚相连。如下图所示: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使用此种插接方式时,对应引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附录2ADDA V1.1模块原理图

小梅哥
芯航线电子工作室

关于学习资料,小梅哥系列所有能够开放的资料和更新(包括视频教程,程序代码,教程文档,工具软件,开发板资料)都会发布在我的云分享。(记得订阅)链接: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402885837&view=share#category/typ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