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6输出的控制MOS管导通的信号HO和LO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选用的BUCK 控制器为TI的LM5116,但是LM5116输出的控制MOS管导通的信号HO和LO,输出不是PWM波,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建議好好研究datasheet,如果連這點都看不明白,估計你們接下去還會有不小問題。

网友:
HO和LO没有信号估计是设计电路有问题
可以参考TI 的设计案例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