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并联串联RC或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继电器是电子电路中常用的一种元件,一般由晶体管、继电器等元器件组成的电子开关驱动电路中,往往还要加上一些附加电路以改变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或起保护作用。继电器的附加电路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
1、继电器串联RC电路:电路形式如图1,这种形式主要应用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低于电源电压的电路中。当电路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现象会产生电动势阻碍线圈中电流的增大,从而延长了吸合时间,串联上RC电路后则可以缩短吸合时间。原理是电路闭合的瞬间,电容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可视为短路,这样就将比继电器线圈额定工作电压高的电源电压加到线圈上,从而加快了线圈中电流增大的速度,使继电器迅速吸合。电源稳定之后电容C不起作用,电阻R起限流作用。
2、继电器并联RC电路:电路形式见图2,电路闭合后,当电流稳定时RC电路不起作用,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线圈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电路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放慢,从而延长了继电器衔铁释放时间,起到延时作用。
3、继电器并联二极管电路:电路形式见图3,主要是为了保护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流经线圈的电流变化时,线圈会产生自激电压来抑制电流的变化,当线圈中的电流变化越快时,所产生的电压越高。在继电器开通到关断的瞬间,由于线圈有电感的性质,所以瞬间会在继电器的线圈的低电压端产生一个瞬间电压尖峰,通常能高达数十倍的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当图中晶体管VT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流经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将迅速减小,这时线圈会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动势与电源电压叠加后加在VT的c、e两极间,会使晶体管击穿,并联上二极管后,即可将线圈的自感电动势钳位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此值硅管约0.7V,锗管约0.2V,从而避免击穿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并联二极管时一定要注意二极管的极性不可接反,否则容易损坏晶体管等驱动元器件。继电器线圈断电瞬间,线圈上可产生高于线圈额定工作电压值30倍以上的反峰电压,对电子线路有极大的危害,通常采用并联瞬态抑制(又叫削峰)二极管或电阻的方法加以抑制,使反峰电压不超过50V,但并联二极管会延长继电器的释放时间3~5倍。(钳位、限位、抑峰)

线圈可以储存能量的(线圈会阻止电流的突变,即电流只能慢慢增大和减少),如果一下使线圈断电,它两端就会产生很大的电压,这样就可能使线圈损坏、相连接的元器件击穿。这时,我们只要在线圈两端接上二极管,便可以使它产生一个回路(断电时相当于在线圈两端接根短路线),使线圈储存的能量放完。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到续流的作用,我们通常称它为续流二极管。
电感在电路中常用“L”加数字表示,电感线圈是将绝缘的导线在绝缘的骨架上绕一定的圈数制成。直流可通过线圈,直流电阻就是导线本身的电阻,压降很小;当交流信号通过线圈时,线圈两端将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方向与外加电压的方向相反,阻碍交流的通过,所以电感的特性是通直流阻交流。

网友:
这是用来保护继电器的。据电器在断电时会有反向电压。

网友A:
图三的方式见得比较多,还有可以在线圈的地端加对地的稳压管这种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三的方式见得比较多,还有可以在线圈的地端加对地的稳压管这种方案呢?

这种方式不多吧
问题是稳压值如何确定

网友:
二楼说的对,图3方式比较常见。当线圈断电时线圈两端会产生反向高压加个二极管来消除瞬间电压。

网友:
这个多已经是习惯了啊   可以吸收继电器线圈的反向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