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
while(1)
{
         if(条件1)
               {
                   A语句段;
                }
          else if(条件2)
               {
                  B语句段;
               }
}

如题,如果这样写的话,是否就可以实现 若满足条件1就执行A ;满足2就执行B ;若判断完条件2不满足继续判断条件1   ?
或者是想达到这种效果有没有别的写法?
谢谢~

矛盾的我

网友:
代码如下:
while(1)
{
         if(条件1 || !条件2)
         {
               A语句段;
          }
          else if(条件2)
          {
               B语句段;
          }
}

同学,你的C语言基础还不到位,好好看看书吧。另外你发帖的位置错了,应该在嵌入式系统的编程基础里面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如下:

同学,你的C语言基础还不到位,好好看看书吧。另外你发帖的位置错了,应该在嵌入式系统 ...

一看书就困星人,hhhhha

矛盾的我

网友:
后边加else然后再判断就可以表达如果不是A也不是B,然后怎么样

网友:
1.这句好语法就不对是编译不了的。
2.如果想实现  : 若满足条件1就执行A ;满足2就执行B
else if 改成 if就行了

技术问题多多交流,我是电子爱好者 徕泽
技术问题讨论可以加我微信:WM13804014772(二维码头像)

网友:
else if(条件2)改成 if(条件2),就可以了。否则,第一个条件的满足,就不执行第二个。好好看看基础吧。。。。

网友: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