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应用软件远程升级问题

楼主:
嵌入式设备需要远程升级应用软件,从服务器下载软件安装包后,是否需要重启系统还完成升级?能不能像手机应用升级一样,下载后自动安装而无需重启?

网友A:
如果像ubuntu等发行版系统,有软件管理程序的话,软件升级就是点点鼠标的事,如果系统是为了嵌入式精简的,应该是需要手动脚本升级并安装吧,至于重新启动,应该不用吧!学艺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ubuntu等发行版系统,有软件管理程序的话,软件升级就是点点鼠标的事,如果系统是为了嵌入式精简的, ...

使用的是经过裁剪的系统,类似远程电表的设备软件升级

网友B:
需不需要重新启动视情况而定(根据你更新的程序而定),如果想像手机一样自动完成,需要写脚本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不需要重新启动视情况而定(根据你更新的程序而定),如果想像手机一样自动完成,需要写脚本文件。

脚本文件需要事先写在系统内还是跟随更新的软件代码发送呢?

网友B:
都可以,建议先写好,放在系统内,更新完程序,远程重启就自然加载新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建议先写好,放在系统内,更新完程序,远程重启就自然加载新的程序了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