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上晶振重要吗

楼主:
自己搭建了STM一个最小系统 就一个芯片和导线什么也没有 试了下也没有不稳定  不知道除了倍频频率低一点 和频率精度不是很高  一般用用是不是可以

网友:
我也这么玩过,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USB,不求时钟准,用内部RC振荡的时钟源也可以。

网友:
形成象样的产品必须得用。因为里边那个RC不太稳定,虽然平时实验可以用,但形成产品请不要忘了晶振

网友:
自己的DIY的话,用其内部的晶振就可以了。自己的diy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方式来连接的。。。。

网友A:
如同人,,有颗好的心脏,体格就很好,可以干很多活

网友:
自己玩没关系的 做项目最好使用外部晶振 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同人,,有颗好的心脏,体格就很好,可以干很多活

说得太形象了,严重同意

网友:
一个人守不守时,不是只看他自己的手表,如果忽快忽慢,就让人有点捉摸不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