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sbit wei1=P2^4;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void main(){
                wei1=0;
                wei2=0;
                wei3=0;
                wei4=0;
        while(1){
                wei1=1;
                P0=Number[12];
                wei1=0;

                wei2=1;
                P0=Number[5];
                wei2=0;

                wei3=1;
                P0=Number[1];
                wei3=0;

                wei4=1;
                P0=Number[6];
                wei4=0;
        }

}

为什么我只开一个数码管的时候,显示很清晰。开两个以上就不清晰了,而且也不对,总有不该显的段显示出来了,要是加延时,干脆就不显了

网友:
显示没有加延时,而且没有消隐,程序写的也很“土”,再改改吧

网友:
你把时钟频率降下来,降到十几Hz跑,就看得出程序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谢谢,新手。刚刚的新,刚拿到开发板

网友:
为什么我加上延时,压根就不显了

网友A:
数据管刷屏什么,就放到中断里面处理,放在main中会很暗

网友:
每次选择一个数码管后,稍微延时一下,再对P0操作。四个管都做完了,后面整体加个适当的延时,应该可以显示。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ber[]=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i[]=
         {0x8F,0x4F,0x2F,0x1F};
uchar OneNumber[]=
         {0,0,0,0};

         int i;

         sbit D1=P1^0;
         //sbit beep=P2^3;

         uint Counter;
         uint minut;
         uint second;
         uint Time;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uint);
         uint setTime();
         void desp(uint);

void main(){

        init();

        while(1){
                for(i=0;i<4;i++)
                        display(i,OneNumber[i]);

                //if(Time==1000)

                if(Counter==1800) D1=1;
                if(Counter==3600){
                        Counter=0;
                        Time=setTime();
                        desp(Time);
                        D1=0;
                }
        }
}

void init(){
        P2=0xFF;
        D1=0;

        Counter=0;
        minut=0;
  second=0;
        Time=0;

        EA=1;
        ET0=1;
        TMOD=0x02;

        TH0=0;
        TL0=0;
        TR0=1;
}

void display(uchar p, uint Num){

                P2=wei[p];
                P0=Number[Num];
                P2=0x0F;
                P0=0x00;
}

uint setTime(){
        second++;
        if(second==60){
                minut++;
                second=0;
        }
        if(minut==60) minut=0;
        return minut*100+second;
}

void desp(uint Num){
        for(i=0;i<4;i++){
                OneNumber[i]= Num%10;
                Num=Num/10;
        }
}

void inter0() interrupt 1
{
        Counter++;
}
终于做出了我想要的计时器,昨天的显示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管刷屏什么,就放到中断里面处理,放在main中会很暗

谢谢提醒,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