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IGT6 已烧坏9个片子了

楼主:
STM32F407IGT6  我这两天用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开始的时候程序可以正常下载 用USB调试 第一次可以识别 然后重新开关以后以后 就不能识别了  再测量3.3V 发现接地短路了 重新焊接一次32 程序又可以运行了  但是USB 无法识别   我怀疑芯片烧了

我的焊接没有问题   试过多次 只焊接用最小系统 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与USB连接的芯片是USBLC6

我想知道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和解决方法   另外希望给介绍一位  靠谱的F407IGT6代理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AP 我一直这样用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热风抢坏了 但我重新给片子过了一边锡 3.3V与地连接不断路 但 ...

VCAP的用法,一定要参考datasheet,在datasheet里面说的清楚,这个不对的话,MDK中仿真器识别不到,而且debug容易出现hard fault。不要走经验主义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9497-1-1.html

不知道为啥,这个帖子没有人顶,也许写的太烂了。。。。

几层板?4层?

你的现象跟我那时候出现的一模一样,但是原因就不知道会不会一样了。

还有你风枪温度多少?

另外,你用焊锡膏么?焊接完成后用洗板水 洗板子的,还是用无水乙醇?
这些细节都很关键,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曾经验证过。用淘宝买来的洗板水,洗焊接完成后(用了焊锡膏)的板子,刚开始确实不短路,但是感觉洗板水和焊锡膏发生不知道是物理还是化学的反应,我当时就焊接了F405的一个CPU就出现了刚开始不短路,使用不久的时间就发生短路了。一旦短路,有个引脚轻微的火花。。。。
后来我们一方面将洗板水,改为无水乙醇;另一方面,我们要改版,所以板子重新lay了。问题再没有出现过。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在线等急求 答案 有知道技术支持电话的 求私信楼主

网友C:
确认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认就是芯片问题?

我确认 芯片烧掉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掉 我只是调试程序连接了USB而已   现在我在想是不是 我们电脑的问题 电脑电源线只连接了火线和零线没有地线 会不会是静电导致烧坏了片子?USBLC6用来检测USB电压的为什么没起到保护作用  感觉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确认 芯片烧掉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掉 我只是调试程序连接了USB而已   现在我在想是不是 我们电脑 ...

最好上图,烧芯片的原因有很多种。

网友:
图太大了  也不能全部传 只传 最小系统的这一部分

网友D:
查查电源,然后检查原理图有木有把引脚搞错,再查查IO有木有发生自短路
先不要烧录工作程序,烧一个程序把所有IO都设置为输入,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会出问题

网友E:
那个usb保护芯片不焊接,先不接上usb下载程序运行,多运行一会,看看是否一直正常,如果正常,直接插上usb调试,如果依然正常,说明是usb保护芯片有问题,根据你的描述感觉是USB保护有问题,一点一点去除影响因素

网友A:
你确定USBLC6这个的电路没有问题?曾经我在F405的片子中也出现过3.3V对地短路的。还有VCAP的引脚的硬件电路确定没有问题?
1、3.3v短路的时候,断开电源与负载。我想电源部分应该也是用LDO吧。断开LDO,看电源端和负载端,到底哪面短路;
2、楼主需要确定,3.3v短路的时候,解焊f407 看看片子本体是否短路了;
3、解焊407后,量测下板子的3.3v的net是否还是对地短路。
之前我们3.3v对地短路的时候,也是各种验证。 最后怀疑lay电路的时候,线太细,内电层电源分割有点乱,不够稳定,而且电路是属于初版,正好乘着电路改版,重新lay了一版电路上去。
新的电路板再没有出现过3.3v对地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电源,然后检查原理图有木有把引脚搞错,再查查IO有木有发生自短路
先不要烧录工作程序,烧一个程序把 ...

我现在用精密电源供电测试的 IO 没有短路  找你说的测试了 没有出现特别的现象啊

网友F:
1.确认你的芯片上边的园点(第一个脚的标志,logo丝印是侧着的)和板子的是对应的。 2.打芯片的电源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在此之前最好测一下stm32位置的各个电源引脚电压)

网友G:
首先搞块新板子,试试没程序的时候,各个电源输出,电源输入pin脚是否正常,然后烧写代码进去,写一个空循环while(1);然后看看电源是否还是OK和正常,另外就是这之前先拆掉你的USBLC6,一个一个排除,芯片一般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先从原理设计,PCB layout和电路实际测试 找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usb保护芯片不焊接,先不接上usb下载程序运行,多运行一会,看看是否一直正常,如果正常,直接插上usb ...

你说的过程很有帮助 我等会重新焊块片子 这样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USBLC6这个的电路没有问题?曾经我在F405的片子中也出现过3.3V对地短路的。还有VCAP的引脚的硬件电路 ...

VCAP 我一直这样用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热风抢坏了 但我重新给片子过了一边锡 3.3V与地连接不断路 但只要测试一遍 就会重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确认你的芯片上边的园点(第一个脚的标志,logo丝印是侧着的)和板子的是对应的。 2.打芯片的电源引脚电 ...

片子 引脚 没焊错     刚开始电压正常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不过我只要用USB调试 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搞块新板子,试试没程序的时候,各个电源输出,电源输入pin脚是否正常,然后烧写代码进去,写一个空循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AP的用法,一定要参考datasheet,在datasheet里面说的清楚,这个不对的话,MDK中仿真器识别不到,而且d ...

2层的 最基础的板子   用焊锡膏了  没有洗  有一次出火花了 后来焊接的几块芯片没出火花  每次出问题 我都是拿新的电路板焊接 所以没下片子没用风枪 谢谢你的帖子 我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层的 最基础的板子   用焊锡膏了  没有洗  有一次出火花了 后来焊接的几块芯片没出火花  每次出问题 我 ...

焊锡膏,经过高温后,有可能和空气的水分发生点反应。。。(这个是我们猜测的)我们也试过,用过焊锡膏,有些经过高温后的焊锡膏会残留在pin脚的下面,或者片子的下面,不洗板子。上电不久,也是会出现3.3V短路现象哦。

至于焊接,我们用刀头烙铁,拖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