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买安装玻璃保险丝的万用表?

楼主:
没爆过几个电子元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电子的,记得让大家分享过自己曾经“爆过”的电子元件分析原因,防微杜渐。最近你有“爆过”什么吗?欢迎分享!

刚刚同事给转了一个爆玻璃保险丝的案例,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以此为戒。

”切记:不要买安装玻璃保险丝的万用表!福禄克的保险管是高能高速石英陶瓷管,最小分断能力10KA,能够确保误操作过载情况下的安全!

我们讲过一万遍了吧!不要使用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保险管!玻璃保险丝虽便宜,然而不安全!!!大多数玻璃保险管不符合IEC对额定电压和分断能力的要求【有些甚至分断能力50A】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爆炸、开裂,喷射,甚至不分断!对仪器,被测设备和线路,甚至人身产生损害!

备注:上图来自一个寻求帮助的企业用户,由于更换了福禄克高能快熔陶瓷保险管为普通玻璃保险管后,在电流档借入高压后产生了保险管爆裂,同时电路短路,设备停跳的事故!

引以为戒!请选择安全的测试仪器!“

网友:
保险管分快断和慢断,,有些地方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网友:
这方面还真没注意过,涨姿势了!

网友A:
之前我用过福禄克比较高端的万用表,据说8千到1W块一个(应该我记得是F789还是F879来着,型号确实有点淡忘,但是那个万用表真的很重)。那种是电池可以换下来充电的,在更换万用表电池的时候,我记得保险是用这种玻璃的呀,是原装的。也没有爆炸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过福禄克比较高端的万用表,据说8千到1W块一个(应该我记得是F789还是F879来着,型号确实有点淡忘 ...

昨天跟fluke的人吃饭,好像最高的是74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跟fluke的人吃饭,好像最高的是749

https://item.jd.com/10628372613.html

有的哦。。。。
只不过,我现在对当时用过的那个福禄克的万用表的型号确实有淡忘。。。。
那个价格是采购告诉我的。。。。反正重量确实挺重的,电池有专门的电池座去充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跟fluke的人吃饭,好像最高的是749

刚才没有仔细看,玉老板牛掰了,都跟福禄克的人吃饭了。。。。。我们望尘莫及啊。。。哈哈

网友:
保险管时间长了生锈还会引起电阻的现象。

网友:
除非特殊原因,配件能用原装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C:
手持式万用表的保险管一般是500mA的, 主要目的是保护几百mA及稍小些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电压档好像是不保护的, 10A/20A档也是不保护的, 20A档测220V电压会怎么样? 保险管不会有事, 表笔火花四射, 入户配电箱相应的空开会跳, 不然的话人也会有事
我有一块安捷伦万用表, 3600元左右, 里面也是玻璃保险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持式万用表的保险管一般是500mA的, 主要目的是保护几百mA及稍小些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电压档好像是不保护 ...

我用电压档,但是没有把红表笔从电流挡插孔换到电压档的位置,拿去怼380Vac,表笔电光火石,融掉一小节,保险坏了,拆开看,只是保险坏了。另外注意一下左边的角落,还有一个保险。我用的是17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压档,但是没有把红表笔从电流挡插孔换到电压档的位置,拿去怼380Vac,表笔电光火石,融掉一小节, ...

保险丝并不能说明仪器精度如何, 下面是世界上精度最高的手持万用表"德国GMC MetraHit 30M" 的内部图片, 我居然没发现熟悉的保险管或保险管座

网友:
另外, 保险管的分断能力, 除了可靠断开回路之外, 还有自身不发生爆炸. 这就需要填充吸收热能的石英沙, 会降低保险丝的动作灵敏度, 有的情况不能保护设备.
保险管被封在表壳内, 只要结构上能保证保险丝破裂后产生的金属碎片不会与电路接触, 产生二次触电及短路事故, 为什么一定要防爆呢? 几千块钱的表一般也不大可能拿去测强电, 我这块安捷伦表很少用, 基本上一直处于20V直流档, 当20V电压表使用, 只用来测量基准源. 另有几块两百元级的9806+, 倒是什么都测, 里面倒是用了陶瓷防爆保险管, 倒是都功能不全了, 有的电阻档坏了, 有的是分流电阻烧了. 公司的更甚,人多手杂, 一年要添两块新表, 没一块表功能是全的, 全都烧过. 可见防爆保险管也并不能有效保护仪表. 至于保护人, 还是靠空开和漏电开关吧, 指望万用表内的保险管? 门都没有

网友:
很多家用电器都是用的玻璃保险丝啊,还没见过炸裂的

网友:
福禄克的一个保险丝也很贵啊   伤不起啊   但很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