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不带字库12864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有用到不带字库的12864。因为要用到的汉字比较多,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将所要用到的汉字用取模软件生成16进制的字节存放在一个数组里,在执行代码中只需将所要用到的汉字写出来,然后经过处理,就可以查到此字在数组中的位置,在直接输出到液晶屏上。请问大家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吗?要如何做?

网友A:
{"字",0x11,x022,0x33......}
按这种结构定义好,按顺序排序,然后做二分查找吧,速度应该可以满足。

或者你自己搞个算法,做个哈希索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0x11,x022,0x33......}
按这种结构定义好,按顺序排序,然后做二分查找吧,速度应该可以满足。

...

还是不太明白,帮忙详细介绍下吧?谢谢了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数组就可以啦,用的时候就是直接调用数组就好。我就是这样做的,修改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数组就可以啦,用的时候就是直接调用数组就好。我就是这样做的,修改又方便

汉字少可以这样用,但如果一多就不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0x11,x022,0x33......}
按这种结构定义好,按顺序排序,然后做二分查找吧,速度应该可以满足。

...

排序要怎么排呢?这个不太懂

网友C:
不用搞那么复杂,你用到的汉字多也不会超过100个,太多了存储不下。
直接顺序索引就行了,好处是扩充时候不需要移动,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可以实现,用简单查表法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搞那么复杂,你用到的汉字多也不会超过100个,太多了存储不下。
直接顺序索引就行了,好处是扩充时候 ...

顺序索引,不是还要进行排序吗?这个排序要怎么排呢?汉字排序是按什么排的,程序里面如何实现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搞那么复杂,你用到的汉字多也不会超过100个,太多了存储不下。
直接顺序索引就行了,好处是扩充时候 ...

有点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根据汉字的内码排序。以前主要是不知道还有汉字内码这一说。谢谢了!

网友D:
直接看12864的demo,基本都是用lcofjp说的方法,
如果需要大量文字,外挂字库芯片,一个字库芯片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看12864的demo,基本都是用lcofjp说的方法,
如果需要大量文字,外挂字库芯片,一个字库芯片也不贵

嗯嗯,是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
6楼那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