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开始支持STM32L476的PORTG了

楼主:
 在我的建议下,MicroPython中加入了对STM32L476的PORTG支持。

网友:
本来先写一下关于SensorTile上移植MicroPython的内容,但最近几天事情太多,静不下来。前几天发的固件是可以正常用的,大家先试试,移植方面的内容稍晚一点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1047-1-1.html

网友A:
弱弱地问下,板主MicroPython是不是加不了密,那么,能否形成BIN可烧录的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下,板主MicroPython是不是加不了密,那么,能否形成BIN可烧录的文件呢????

可以编译成mpy文件,就不是明文了。

网友B:
请问一下,在stm32的系统里面运行python,是不是像win系统一样,搞个mpy文件进去就可以用了,而不需要重新编译stm的工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在stm32的系统里面运行python,是不是像win系统一样,搞个mpy文件进去就可以用了,而不需要重新编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