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求大神帮忙分析下电路,看不懂

楼主:
三极管这样连接什么意思,为什么两头都是电源,这是汽车控制器上的一部分

网友:
仿真一下便知道了!

网友A:
整个电路是一个短路保护,
不过要搞清楚U-33,U-32是哪里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电路是一个短路保护,
不过要搞清楚U-33,U-32是哪里来的信号

谢谢大神,U3-33,U3-22是连接单片机的引脚,但是是输入还是输出我也不能确定,还想请教下这个是怎么短路保护的,能具体分析一下吗,比如是哪个三极管先导通的,我的理解是VC使Q14导通再导通Q13,然后U3-33是输出一个电压给单片机,但是Q15和Q16怎么导通的没看明白,也不确定U3-22是输入还是输出,小弟刚学电路,还望大神多包涵多赐教

网友B:
楼主条件没给全,确实无法判断
只是猜,Q14,Q13导通,Q16断开
那么多NC是热敏么,Q15是靠单片机控制导通,Q16是靠前面导通后才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条件没给全,确实无法判断
只是猜,Q14,Q13导通,Q16断开
那么多NC是热敏么,Q15是靠单片机控制导通 ...

NC不是热敏,就是没有连接,预留位置防止以后要接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