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gui的问题5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移植了ucgui库到奋斗STM32开发板上,将库复制到MP3播放器的工程中,MP3播放器工程是奋斗STM32开发板自带的工程。编译MP3工程,链接时提示“..\ObjFlash\STM32-FD-ucgui.axf: Error: L6220E: Load region LR_IROM1 size (529144 bytes) exceeds limit (524288 bytes).”,请教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谢谢。

网友:
空间不够大,你是不是开了 MEMDEV,然后设置的存储器空间太大,超出了你的STM32

网友:
内存不够,哈哈哈哈!!!

网友A:
请教一下辛昕,MEMDEV是什么?在哪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辛昕,MEMDEV是什么?在哪设置?

帮呼叫辛昕@辛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呼叫辛昕@辛昕

MEMDEV就是开辟一个存储区域用来当显存用。
主要是用在刷新图片比较慢的时候(当然不是纯刷图,传刷图慢了就啥都没啥好说了)
主要是类似在分步骤画图的时候,如果像素点太多,画的速度太慢,就会出现显示效果很怪异的感觉。
这个时候先把图写到显存里,再一次性画就行了。

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真得要好好查查你的设置。
我发个ucgui中文文档,你好好瞅瞅先

网友:
另外发一个 stm32移植的文档,某些方面对于进一步使用ucgui颇有启发作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