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楼主:
这两个三极管是怎么连接的,怎么分析,电流怎么流通,看不懂,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用U3-53控制JP-B6的信号进入到U3-52

当U3-53为高电平时,Q27导通,那么Q28由于是基极没有驱动电平而截止,这时U3-52同JP1-B6是连通的。
当U3-53为低电平时,Q27截止,那么Q28由于是基极有驱动电平而导通,这时U3-52同JP1-B6是被三极管Q28切断的。

网友B:
这是一个两级负反馈放大电路。

好象这个电路用于控制 --------------       楼主交待问题不清,猜!猜!猜!猜!

Q27能给Q28提供的动太范围非常窄,工作于逻辑状态倒是可以的。这个电路中,又使用了R100提供负反馈。罗嗦‘逻辑电路很少这样用的。

总之,这个电路,建议楼主别去研究它。可能是初出茅庐者随意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用U3-53控制JP-B6的信号进入到U3-52

当U3-53为高电平时,Q27导通,那么Q28由于是基极没有驱动电 ...

谢谢大神,写的这么详细,感激,还想请教下R100,R102这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两级负反馈放大电路。

好象这个电路用于控制 --------------       楼主交待问题不清,猜!猜! ...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控制器,他这个JP-B6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输入信号,U3-52,U3-53连接的是单片机,不明白大神说的逻辑状态,逻辑电路什么意思,跟逻辑对应的是什么,我是初学者,比较笨,请见谅,谢大神指教

网友C:
Q27是Q28的过流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汽车上的一个控制器,他这个JP-B6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输入信号,U3-52,U3-53连接的是单片机,不明白大 ...

“他这个JP-B6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输入信号,U3-52,U3-53连接的是单片机”
楼主这句话在首帖中没有说,这正是3楼dontium说“楼主交待问题不清”的原因。

JP1-B6现在已知是某信号输入,那么可以推断U3-52是信号输出端,Q27Q28及其附属电路必定是对此信号加以控制。而Q27Q28显然受U3-53控制。
如果U3-53悬空,那么由于R94为Q28提供基极电流,Q28将导通。但Q28中电流流经R102产生压降,上正下负,通过R100使得使得Q27得到基极电流。Q27集电极电流又对流过R94的电流分流,使得流入Q28基极的电流减小。这是一个负反馈过程。结果是:限制R102两端电压为0.7V左右(Q27发射结压降,R100上压降可以忽略)。由此,U3-63悬空时Q28集电极电流不会超过46mA(如果JP1-B6能够给出这么大电流)。若JP1-B6内阻较大不能给出这么大电流,则接近于将JP1-B6短路到地。如果U3-53接地,结果差不多,因为R99对R100的分流并不很大。
如果U3-63高电平,那么该高电平将通过R99为Q27提供基极电流,这将使得Q27饱和。Q27饱和则Q28截止,对JP1-B6信号没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JP-B6应该是某个传感器输入信号,U3-52,U3-53连接的是单片机”
楼主这句话在首帖中没有说,这 ...

谢谢大神,回复的这么详细,非常感激,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下,一:R100的压降为什么可以忽略,二:集电极的电流不会超过46MA是怎么算来的来的,三,U3-53是接的单片机,会悬空吗,四:U3-53给高电平,怎么就使的Q27饱和而不是处在放大状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7是Q28的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写的这么详细,感激,还想请教下R100,R102这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限流用的,就是让电路工作更好,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回复的这么详细,非常感激,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下,一:R100的压降为什么可以忽略,二:集电 ...

一:R100上通过的是Q27的基极电流(暂不考虑R99)。Q27集电极电阻R94为10千欧,Q27集电极电流仅需要0.5mA即可进入饱和,假定Q27电流放大倍数50,那么通过R100的电流仅需要10uA,在R100上的压降为0.03V。如果R99上端接地,那么流过R99的电流约为0.7V/10000ohm=70uA,Q27基极电流和R99中电流一共80uA,在R100上压降为0.08V,约为Q27发射结压降的十分之一,仍可忽略。
二:Q28集电极电流约等于发射极电流。Q28发射极电流流过R102。前面已经说过,R102两端电压达到0.7V左右Q27即进入线性工作状态,开始对Q28基极分流。那么,0.7V/15ohm=0.046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神,回复的这么详细,非常感激,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下,一:R100的压降为什么可以忽略,二:集电 ...

三: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对外电路来说就是高阻,相当于悬空。
四:Q27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Q28发射结压降,那么Q27集电极电位小于基极电位,认为进入饱和。实际上,Q27可以说是处于放大状态边沿,因NPN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时仍有一定放大作用,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0.3V左右时才真正进入饱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R100上通过的是Q27的基极电流(暂不考虑R99)。Q27集电极电阻R94为10千欧,Q27集电极电流仅需要0.5mA即 ...

谢谢,还想问下:Q27集电极电流仅需要0.5mA即可进入饱和,0.5ma怎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还想问下:Q27集电极电流仅需要0.5mA即可进入饱和,0.5ma怎么来的

假定VB是5V。R94通过0.5mA电流,Q27集电极电压就为零了。所以Q27集电极电流最多就是0.5m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对外电路来说就是高阻,相当于悬空。
四:Q27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 ...

大神,实在不好意思,小弟比较笨,这句话理解的有点晕:Q27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Q28发射结压降,那么Q27集电极电位小于基极电位。--------这个是Q27的集电极、基极之间的电压小于Q28发射结压降吧,还有感觉一旦Q27导通,Q27的集电极电位肯定高于基极电位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定VB是5V。R94通过0.5mA电流,Q27集电极电压就为零了。所以Q27集电极电流最多就是0.5mA。

膜拜,谢谢大神,分析的太到位了,有耐心有爱心,非常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实在不好意思,小弟比较笨,这句话理解的有点晕:Q27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小于Q28发射结压降,那么 ...

是的,那帖我看错了也说错了。Q27集电极电位总高于基极,所以Q27不能进入饱和,是工作于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那帖我看错了也说错了。Q27集电极电位总高于基极,所以Q27不能进入饱和,是工作于放大状态。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神,非常有耐心又认真用心,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