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漏极波形上升沿有很高的尖峰

楼主:
5芯积分
如图在没有在漏极并联RC的情况下时,漏极上升沿会有一个20V左右的尖峰,加了RC之后尖峰降到了4V,但是10欧电阻会发热得厉害,我想问下这个尖峰影不影响MOS管或者直流电机的工作,这个RC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电阻不过热。

网友A:
换个好二极管。D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二极管。D1

我现在没有用二极管,您的意思是我需要加一个二极管到电路的某个地方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忘记标电容的值了,图中电容的值为100nf,我把电容改小到33nf,10欧的电阻几乎不发热,波形尖峰降到了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忘记标电容的值了,图中电容的值为100nf,我把电容改小到33nf,10欧的电阻几乎不发热,波形尖 ...

你居然没用二极管,你的胆子挺大啊,为啥原理图画上了不接?对你很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没有用二极管,您的意思是我需要加一个二极管到电路的某个地方

不接好二极管就让MOS管开关工作,没击穿MOS管就是你的好运气。
没有二极管但MOS管仍未击穿,一个原因是MOS耐压裕量大,另一个原因是电动机绕组分布电容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