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狂了,关于DHT22温湿度检测,请教?

楼主:
最近玩AM2302(DHT22)温湿度模块,数据可以正常读出了。可是读出的数值和传统温度计相比差别较大,差别1~2℃,湿度更是差10%,到底是哪个准一点呢?

DHT22数值

得力温湿度计

传统温度计

传统温度计

另外,关于DHT22模块校验,如下图

校验位为8位最大255,当前32位数值大于255时就不能校验了?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请问各位坛友有用过这款模块的吗,这么处理的?另外怎么标定标准的温湿度值呢?

网友:
以前用过DHT11 比SHT21低5到6度 因为是淘宝买的 后来在厂家申请了样品 测试精度就和手册上的一样

网友:
DHT22准 DHT22比DHT11准了好多== 我多种仪器测量DHT22还是挺准的 起码能到标称值(前提是你买的真货)
然后校验的问题你不用管无脑加就行了 这就是个加法校验而已 溢出也没事

网友:
你好  可以给我发一下dht22的程序吗  调试了差不多两个星期都没调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