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调节电路太复杂看不懂啊,求大神帮我解释下

楼主:
JP1-B8应该连接的是外部的传感器吧,U3-44,U3-42,U3-56,U3-16,U3-4连接的是单片机引脚,求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那几个三极管加MOS管怎么运行的,还有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是什么作用,谢谢大神帮忙,非常感激

网友A:
Q33、Q32是并联的,相当于“或”电路,任意一个导通,就可控制Q29导通。

Q30,在电路中串联,相当于“与”功能,它受Q31控制(Q31与D6实现过压保护)

Q29是一开关,受以上管子控制,给负载提供电能。

网友:
电路挺复杂的,也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3、Q32是并联的,相当于“或”电路,任意一个导通,就可控制Q29导通。

Q30,在电路中串联,相当于“与 ...

大神果然厉害,简单几句就把电路说的很清晰,非常感谢,还想问一下Q31和D6怎么实现过压保护的,C88是不是要并联个电阻?
还有R75,R74,R73,Q30,Q29之间电流怎么算的啊?求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3、Q32是并联的,相当于“或”电路,任意一个导通,就可控制Q29导通。

Q30,在电路中串联,相当于“与 ...

大神,怎么能给你打赏啊,实在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A:
Q31的G极直流悬空,一般是不能悬空的。D6原来以为是个稳压二极管,但看它的手册,是30V的一般二极管。秘以这个电路无法确定Q31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1的G极直流悬空,一般是不能悬空的。D6原来以为是个稳压二极管,但看它的手册,是30V的一般二极管。秘以 ...

谢谢大神,R75,R74,R73,Q30,Q29之间电流怎么算的啊,电阻阻值为什么这样选取,老板要我搞清楚,我现在压力好大,求求大神帮帮忙分析下,拜托了,感激不尽

网友A:
R74并联在基极与发射极,它是作用是旁路Icbo,一般的,Icbo非常小,这个电阻可以很大,如果计算,对一般的小功率管子,R74可以大于1M,所以,一般随意取个稍大阻值的电阻就行。

R73, 它要根据负载电流及Q29的放大倍数来计算,使管子的输出电流大于负载电流:

              R74
R75的计算也是同样的道理:使Q30的C极电流大于它应该提供的Q29的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4并联在基极与发射极,它是作用是旁路Icbo,一般的,Icbo非常小,这个电阻可以很大,如果计算,对一般的 ...

R74是旁路Icbo,为什么不是旁路Iebo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4并联在基极与发射极,它是作用是旁路Icbo,一般的,Icbo非常小,这个电阻可以很大,如果计算,对一般的 ...

谢谢大神,怎么能给你打赏啊,太感谢了,我刚进入这个论坛,很多功能不熟悉

网友:
呵呵,不用打赏,你知道电路是怎么回事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