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击穿原因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点小弟下:击穿LED灯的静电需要多大?除了静电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LED灯被击穿。(LED灯白光)

网友:
我觉得LED的本身质量不好是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压不稳。

网友:
重复一下现象,测量整个过程中,电流,看看有没有超过手册的极限值。可以加个TVS管试试。

网友:
可以加个吸收静电浪涌的压敏电阻器,有需要请回帖,有在销售。。

网友:
可以加一个吸收静电和浪涌电流尖峰的压敏电阻,把电流和电压钳制在额定工作范围内,有需要请回帖,这边有在销售压敏电阻

网友:
LED属于电流型器件,静电不是LED被击穿损坏的原因,热击穿即二次击穿才是。所以,限流才是保护的关键。

网友:
除了防静电,限流,
还有虚焊也是LED灯坏的原因,LED灯能点亮,但随温度降低LED灯由亮变为不亮,说明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