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使用ARM端的外设?

楼主:
    ARM通过AXI桥接收到FPGA的数据后,怎么把收到的数据通过ARM端的以太网口发出去呢?
    (1)看了论坛里之前的帖子,是不是可以在Linux程序中,在虚拟地址映射,读FPGA外设数据之后,写一段socket通信程序发出去?(2)如果使用中断,是不是可以在中断函数里,写一段socket通信的程序,将数据发出?(3)另外,需不需要编写以太网驱动?
    以前没有使用过ARM,请好心人指点下。

网友A:
可以这样,FPGA通过AXI总线把数据写到HPS端的DDR里,然后后linux中mmap后就可以访问DDR了,然后读数据发送,但如果数据量较大这种方式很耗资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FPGA通过AXI总线把数据写到HPS端的DDR里,然后后linux中mmap后就可以访问DDR了,然后读数据发送 ...

请教下,我现在有一块数据采集的板子,它最终输出1路数据信号,我怎么将数据信号引入到DE1板子上,是插到扩展的GPIO口上,还是引到哪?
我看您做的项目,是在DE1的FPGA部分驱动AD采集数据,像我这种,由另一块数据采集板子采集到的数据,怎么给DE1板子的FPGA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我现在有一块数据采集的板子,它最终输出1路数据信号,我怎么将数据信号引入到DE1板子上,是插到 ...

数据采集板子上有主控吗?看那种接口速度足够啊,FPGA不是还有LVD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采集板子上有主控吗?看那种接口速度足够啊,FPGA不是还有LVDS吗

谢谢您的回复。
我的数据采集板子上,对数据进行采集后,FPGA会对数据处理下,然后通过一个IO口输出。不知道,这个IO口输出的数据怎么给SoC FPGA,怎么连到DE1板子上?
LVDS不是液晶显示的吗?和我要输入的数据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我的数据采集板子上,对数据进行采集后,FPGA会对数据处理下,然后通过一个IO口输出。不 ...

数据会通过一个IO给FPGA,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时序啊,LVDS是差分信号对,可以做很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