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梅哥FPGA进阶教程】第五章 无源蜂鸣器驱动设计

楼主:
无源蜂鸣器驱动设计

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汽车电子设备、电话机、定时器等电子产品中作发声器件。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两种类型。
压电式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有的压电式蜂鸣器外壳上还装有发光二极管。
多谐振荡器由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构成。当接通电源后(1.5~15V直流工作电压),多谐振荡器起振,输出1.5~2.5kHZ的音频信号,阻抗匹配器推动压电蜂鸣片发声。
电磁式蜂鸣器:电磁式蜂鸣器由振荡器、电磁线圈、磁铁、振动膜片及外壳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振荡器产生的音频信号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振动膜片在电磁线圈和磁铁的相互作用下,周期性地振动发声。
根据蜂鸣器本身是否集成了震荡源,蜂鸣器可以分为有源蜂鸣器与无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新的蜂鸣器在标签上都有注明)就可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中才能发声。
有源蜂鸣器与无源蜂鸣器的区别:
注意:这里的“源”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
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
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的方波去驱动它
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无源蜂鸣器的优点是:
1. 便宜
2. 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的效果
3. 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口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

以上介绍了蜂鸣器的种类以及有源蜂鸣器、无源蜂鸣器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主板上使用的蜂鸣器电路,并使用Verilog设计一个蜂鸣器驱动电路,来驱动蜂鸣器发声。

蜂鸣器电路介绍
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主板上使用了一枚3.3V驱动的无源蜂鸣器,其电路如下所示:
电容 C37 用于提高电路抗干扰性能。 D1 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当三极管突然截止时,无源蜂鸣器两端产生的瞬时感应电动势可以通过 D3 迅速释放掉,避免叠加到三极管集电极上从而击穿三极管。
beep端口接FPGA输出管脚,使用时,只需要在beep信号上输出2~5KHz的pwm波,就能驱动蜂鸣器发声。

无源蜂鸣器控制器设计
通过前面对无源蜂鸣器的特点介绍可知,要使无源蜂鸣器能够正常发声,需要在控制端beep给出相应频率的PWM波。因此,对于无源蜂鸣器的控制,就转化为了设计一个PWM波发生电路。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介绍PWM波发生电路的设计。
何为PWM波?PWM的英文全名叫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冲宽度调制。通过对一系列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来等效地获得所需要波形(含形状和幅值)。 PWM控制技术在逆变电路中应用最广,应用的逆变电路绝大部分是PWM型,广泛应用在从测量、通信到功率控制与变换的许多领域中。
       以下为周期为1KHz,脉冲宽度(占空比)分别为20%50%90%的波形图:
由图可知,当信号周期一定,信号高电平时间所占总时间的百分比不一样,即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在逆变电路中,当使用这样的波形去驱动MOS管的导通时,因为一个周期内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其高电平持续长度不一样,因此使得MOS管的开通时间也不一样,从而使得电路中的平均电流也不一样,因此,通过调整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即可调整被控制电路中的平均电流。
而除了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PWM信号的周期也是可以调整的,例如,在逆变电路中,使用IGBT作为开关器件,常见开关频率为几K到几十K,而使用MOS管作为开关器件,其开关频率则可高达几百K。因此,对于不同的器件,对驱动信号的频率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还需要能够对PWM波的频率进行调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要设计一个PWM发生电路,需要能够实现对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的调节。使用过单片机或者DSP产生PWM波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单片机或者DSP中,产生PWM波的方法就是使用片上定时器进行循环计数,通过设定定时器的一个定时周期时长来确定对应输出PWM信号的频率,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器,该比较器比较定时器的实时计数值与用户设定的比较值的大小,根据比较结果来控制输出信号的电平高低。通过设定不同的比较值,即可实现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出。

对于FPGA来说,要产生PWM波,也可以借鉴单片机或DSP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的思路。
基于FPGA的PWM电路设计
根据DSP产生PWM波典型原理,在FPGA中设计PWM发生器时,也可提取出如下两个主要电路:
1、  定时器/计数器电路
2、  输出比较电路

定时器/计数器电路设计
定时器电路设计较为简单,在《小梅哥FPGA设计思想与验证方法视频教程》中,04课“计数器设计与验证”介绍了最简单的计数器设计。参考各种MCU的计数器输出PWM波时的典型配置,可知该定时/计数器采用循环递减的计数方式,计数器循环从设定的计数初始值递减到0,然后再回到计数初始值再次递减。这样,只需要设定一个计数初始值,并确定计数时钟源频率,即可确定计数一个完整周期的时间,也即PWM信号频率。
在本节中,我们设计定时/计数器的计数时钟源频率为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主板上晶体振荡器的输出频率50MHz,定时/计数器位宽为32位,则计数器代码如下所示:

输出比较电路
       输出比较电路通过比较计数器实时计数值与比较寄存器中的设定值,来确定最终PWM输出信号的电平状态。这里,我们可以定义,当计数器计数值大于等于比较值时,PWM输出端输出低电平,当计数值小于比较值时,PWM输出端输出高电平。因此输出比较电路设计代码如下:

完整PWM发生电路设计
通过以上设计,一个最简单的PWM产生电路主要电路就设计完成了,以下为PWM产生电路的完整代码:

PWM发生电路仿真验证
对本PWM发生电路的验证思路比较简单,只需要产生50MHz基准计数时钟源(其他频率也可以,只需要修正频率和占空比计算公式中的相关参数),然后给出预重装值和输出比较值,然后使能计数,即可启动PWM输出。在运行过程中,修改预重装值可以设置输出PWM信号的频率,并将同时影响输出占空比,而在预重装值确定的情况下,修改输出比较值,则可以设置输出占空比。
最终输出PWM波的频率计算公式为:
因此,当输出频率确定时,可计算得到预重装值,计算公式为:
例如,当希望设置输出信号频率为5KHz时
因此,我们只需要设置counter_arr值为9999即可使得最终输出信号频率为5KHz。
当输出PWM频率确定后,其输出占空比计算则为输出比较值与预重装值之商。计算公式为:
       因此,当输出占空比确定时,可计算得到输出比较值,计算公式为:
例如,当输出频率为5KHz,输出占空比为70%时

PWM发生电路testbench设计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可以设计pwm_generator模块的仿真文件如下所示:

仿真结果分析
下图为设置输出PWM波频率为50KHz(counter_arr为999)、占空比为40%(counter_ccr为400)时的仿真波形,由图可知,低电平周期为12us,高电平周期为8us,整个信号周期为20us,即频率为50KHz。占空比为8/20= 0.4。

下图为设置输出PWM波频率为50KHz(counter_arr为999)、占空比为70%(counter_ccr为700)时的仿真波形,由图可知,低电平周期为6us,高电平周期为14us,整个信号周期为20us,即频率为50KHz。占空比为14/20= 0.7。

下图为设置输出PWM波频率为100KHz(counter_arr为499)、占空比为50%(counter_ccr为250)时的仿真波形,由图可知,低电平周期为5us,高电平周期为5us,整个信号周期为10us,即频率为100KHz。占空比为5/10= 0.5。

下图为设置输出PWM波频率为100KHz(counter_arr为499)、占空比为20%(counter_ccr为100)时的仿真波形,由图可知,低电平周期为8us,高电平周期为2us,整个信号周期为10us,即频率为100KHz。占空比为2/10= 0.2。

由此可知,该PWM生成电路能够正确的产生PWM输出信号。
PWM驱动蜂鸣器板级验证
通过仿真验证,我们确认了该PWM发生电路理论设计正确,接下来,我们将使用该PWM发生模块来驱动芯航线FPGA开发板上的无源蜂鸣器,让无源蜂鸣器能够循环依次发出“哆来咪发梭拉西”的音调。(本想让蜂鸣器能够演奏一曲的,可是无奈本人音乐天赋为负数,学不会谱曲,因此只能把最基本的“哆来咪发梭拉西”放出来了,希望有音乐天赋的朋友能在此基础上谱写演奏出美丽的乐章)。
以下为查资料得知的每个乐调对应的频率。

根据每个音调的频率值,可以计算得出PWM发送模块的预重装值,以下为计算得出的音调频率与对应PWM发送模块输出相应频率的预重装值。

本例中,保持PWM波的占空比始终为50%即可,而通过前面仿真验证可知,占空比为50%时,输出比较值刚好为预重装值的一半,因此,我们只需要将预重装值除以2(右移一位)的结果直接赋值给输出比较值即可,这样可以避免再重复计算输出比较值。

另外,为了保证音调的切换能够让我们容易分辨,因此设计一个500ms的定时器,每500ms切换一次音调。该部分电路非常简单,因此本板级验证部分将不再讲解代码的详细设计思路,只给出具体代码。
音调播放电路的代码如下所示:

蜂鸣器音调播放电路的引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引脚分配完成后对工程全编译,然后下载到芯航线FPGA开发板上,下载完成后蜂鸣器即开始循环从低音1播放到高音7。

小梅哥
芯航线电子工作室

关于学习资料,小梅哥系列所有能够开放的资料和更新(包括视频教程,程序代码,教程文档,工具软件,开发板资料)都会发布在我的云分享。(记得订阅)链接: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402885837&view=share#category/type=0

网友:
顶一个无源蜂鸣器驱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