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只亮一个红色电源灯了 大神知道一下怎么维修

楼主:
 板子如图,请大神指教

网友:
传说中的精简版BBB啊

网友:
跪求指导

网友:
好多灰呀,擦擦再拍就好了

网友:
这还真不是精简版BBB

好像是专门修改过的,需要慢慢差了,先从电源开始把

网友:
重新买个把

网友:
吹风机吹一下,吹了没用就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