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个元件叫啥,谢谢!

楼主:
看起来是保险丝,网上查不到,不知道哪家有生产

网友:
保险丝一般用F表示
其实保险丝是分快断和慢断
慢速保险丝一般用T表示、快速保险丝用F表示

图中的501,502,503是器件编号
把那层蓝色层去掉看看,测量一下,确定是保险丝
可以根据板子的功用,选快断或者是慢断

网友:
这么粗的引脚, 这么小的体积, 这保险丝可不好弄, 不过工艺也太惨了点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下是否导通

网友:
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个导线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   管脚那么粗  封装又那么小  不符合常理

网友:
好像就是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