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阻电容快捷图标问题

楼主:
我在学习Altium designer,有谁知道,如何调出 上图中间的放置电阻快捷图标啊?
我的AD 是如下这样的:

中间没有那个电阻电容快捷图标,导致每次放置电阻电容都得去库里找,好麻烦啊。

网友:
在工具栏的地方右击,有个Utilities,打上勾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放置电阻的好像很少用,都是从自己的库里调用,这个图标是调用Altium自带的库

网友:
最好养成从库里添加元件,因为右边库一般是可以集成封装库,并且知道是哪个库的元件。
其实电路板上就那么几个元件,画多了,不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