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sp430芯片各个模式之间切换的问题

楼主:
问个问题,430的各个模式之间的切换是否可以直接切换?还是需要先退出当前模式,再切换到另一个模式?例如LPM2要切换到LPM3,是需要先LPM2_Exit,再LPM3,还是可以直接LPM3?

网友A:
CPU休眠或停机了肯定无法就这样执行模式切换了,要利用些外中断之类进行触发进入另一种模式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休眠或停机了肯定无法就这样执行模式切换了,要利用些外中断之类进行触发进入另一种模式才是正确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