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输入为交流输出为交流加直流

楼主:
    今天我用一个op搭建了交流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2的常见的方式,采用的是ada4807,输入为正弦波但输出为正弦波加某数值的直流分量,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求解释 谢谢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你的运放失调太大。
最好把图贴出来,并说明电源电压、信号频率和幅度。

网友:
首先请给出电路图,其次要讲清楚输入输出的正弦波幅度以及输出直流分量的幅度,否则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B:
你好,这个运放芯片是ADA4807-1,当不接入运放只量测差动电容的中间板输出时他是一个正弦波,一旦选择ADA4807作为前级放大时电容中间极板的输出就有一个正0.7V的直流偏置量,但选用op37时就没有这个直流偏量,请求您具体解释一下把谢谢

网友:
激励信号频率为100k,幅度为正负4v,感谢您的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你的运放失调太大。
最好把图贴出来,并说明电源电压、信号频率和幅度。

信号频率为100khz,幅度为正负4v,电源电压的话就是用的标准正负5给ADA4807供电的,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的5脚(disable)端,是接的正5v的高电平,还请您有时间帮忙分析一下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运放芯片是ADA4807-1,当不接入运放只量测差动电容的中间板输出时他是一个正弦波,一旦选择ADA48 ...

问题可能在于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无直流通路。应该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地接一支电阻。该电阻必须足够小,以提供运放同相输入端的偏置电流,又必须足够大,以免电容上电荷变化无法产生足够的电压。

网友:
好的谢谢,今天没有在实验室,明天我去了按照您说的试一下,但是之前我有这样试过:中间极板输出先串接了一个3.3u的电容,在电容另一端输出接了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相当于接了一个高通滤波)。出来的现象是:中间极板的直接输出地方还是正弦波(无直流偏置),在op的正向输入端信号还是变成了带直流偏置的正弦波,这个阻值具体我忘记了,但是这个做法和您说的直接对地接一电阻是否相同?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