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sp430f5529开发板的使用问题

楼主:
大家谁知道,使用msp430f5529的开发板与ldc1000相连,如附件中的pdf文件,按照文件所说的进行操作如程序的加载,驱动的更新,MATLAB相关操作和硬件的连接,开发板与ldc1000的spi通信相关接口、电源、地等的连接,不过我使用的是自己焊好的ldc1000,并没有使用ldc1000 evm这样还能使用官方的程序么?

网友:
可以,只要硬件接线一下就没有问题,有不一样的改一下就好

网友A:
保证自己的ldc1000和他原来的和单片机的连接顺序一样,ldc1000的外围电路一致。应该就可以。原来的图正确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证自己的ldc1000和他原来的和单片机的连接顺序一样,ldc1000的外围电路一致。应该就可以。原来的图正确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