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芯币啦~来聊一聊如何入门电源设计~

楼主:
138枚芯币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枚芯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咱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进行电源设计吧!

在这里管管狂撒芯币,只为得到最有效最好的入门帮助。首先是个小意思,回复就得2芯币,感谢下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来跟帖聊一聊,说一说:
1.推荐电源设计入门资料
2.新手入门要注意的事项和疑难点
3.你觉得咱们的电源板块缺些什么?或者你希望在电源板块能够获取到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
4.你对当下电源方向的哪些热门话题感兴趣?比如充电桩,无线充电,移动充电等等

如果你有具体的电源设计上的问题,直接自行发帖发问哦~那样更容易被人发现,能更快更好的解决问题哦~~

认真回复,符合以上内容需求的,每条回复送10~50芯币不等,5~10积分不等哦~~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1、自己买了本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的书。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翻译的,很厚的那本,原理讲的很详细。
2、自己就是新手,无法回答。
3、还在看原理,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
4、后期工作上有用到一点AC-DC,所以才学习一下的。
上面四条对应您的四个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我是个菜,来发表一下拙见。
我觉得做电源就是在做基础的东西,越基础的东西越难。做电源有人带最好,没人带的话要注意安全。
不只是电源,模拟电路在入门的时候基础越好,入门起点越高。
能更好的理解每一个元器件的属性对个人能力的提升非常大,我到现在为止的感觉是电路中对电流的把握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基础,对电感作用的描述可以看出一个人水平。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我做电源从撞墙开始的,应用的需要中学起来的,第一步是解决电压问题,当电压解决了,电流不足时才去重视芯片、电感功率的选择。第二步是波纹,总以为虑波电容越大越好。第三步是布局,当电感跟蜂鸣器靠得太近时会引起鸣叫。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新手路过,理论的基础是少不了的,个人觉得开始还是先学习和模仿别人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最近要用到开关电源,发现设计一个电源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经验做支撑啊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对电动车的推广很感兴趣,可以减少尾气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希望环境能够改善。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个人拙见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那本书不建议初学者看,讲的太细了。
初学,还是从最基本的硬开关开始,初期的核心是布线,初学也得按照Datasheet来,不合理的布线会影响电源的稳定性,效率,严重的话,直接不工作。当第一个电源做成功以后,逐渐地详细到手册的看控制器内部的方框图,搞清楚控制机制,继续优化布线。学习电源,可以学习到电力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反馈理论。掌握不少元器件特性和选型,什么地方用什么。做电源总之要多动手,多独立的思考。
练习实际动手能力的同时,学习好扎实的理论基础,王兆安的电力电子这本书的讲的还是蛮基础的,搞清每一个暂态的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如果理解深了,对布线也可继续做优化。
做电源可以让你感受到实际和理论的区别,实际元器件和理想元器件的差异,较高频率下,很多器件,板子的参数会发生变化,具体怎么选用这些器件,具体怎么优化布线,较高频率下要注意哪些细节。
自己虽然渣,但是还是有一些感悟,对于硬开关,不合理的布线会影响很多。初学建议先用好sg3525 tl494和浮栅驱动ic ,这些器件虽然很老,但是有助于你加深对电源内部原理的理解,随便搞个什么集成好的控制器ic,学的大部分是布线和反馈,不利于内部原理的学习,ic厂商将ic集成度越高,对于实际应用者的能力要求越低,什么都被人家搞了,你还学什么,永远冲不出那道壁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拙见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那本书不建议初学者看,讲的太细了。

一般不应该认为讲的细致些会更能帮助理解吗?
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合适入门的资料推荐给我们呀?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搞软件的不懂 电源,帮顶蹭币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现在充电桩比较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应该认为讲的细致些会更能帮助理解吗?
有没有你觉得比较合适入门的资料推荐给我们呀?

讲的太细了,基础的东西应该是便于理解,简单的东西。那本书可以看前边的基础部分,但是很多还是不容易理解,那本书的书名就能对面向的学者猜个大概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不管搞什么,硬件或者软件,基础很重要,就像我,C不是很懂,有时听大神们说话我都听不懂,同样的我说的一些,别人有时也听不懂,当你差临门一脚的时候,别人说的才有帮助.
搞电源也是一样,看过太多什么也不懂,就可以搞的,请注意安全.
顶贴,混币币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电子电源代替变压器电源确实不错,重量也轻,携带也方便,就是维修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一个元器件代换不当,会导致另一个元件的损坏。如果有电源电路图资料。维修时还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充电桩吧  现在搞充电桩的还蛮多的 充电桩以后会发展不错吧
国家也开始招投标 估计会有越来越多厂家加入这个行 分蛋糕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很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特别想研究一下数字电源。

网友:
很想系统的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特别想研究一下数字电源。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对无线充电比较感兴趣吧,毕竟贴近生活啊。开关电源入门的话,我自己都没入门所以没法给出建议了。不过最近做的一个家用产品要把交流220转成直流12V,之前是用变压器得到交流12V在加整流桥,结果那个变压器不但体积大还特别沉,后来发现网上有那种小功率的AC-DC开关电源模块,买了几个试试,感觉还可以,体积小重量轻,主要是用一个开关芯片加上小变压器实现的。可惜我们不是要自己做,所以就是简单了解了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2 枚芯币

我感觉无线充电以后会有很大的市场,电源方面基本没研究。我就做过两个小模块,还都是12v出来用ldo就行了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