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350 launchpad在WOR demo程序无法通讯问题

楼主:
刚学CC1350有很多东西不懂,想问一下大家。在我试用Demo程序rfWORTX的时候,原程序在868频率时是可以发射数据的,我改到433频率时怎么就发送不了数据了?修改了斜杠的数据:.config.bNoFsPowerUp = 0x0,
    //.txPower = 0xA73F,
    .txPower = 0x003F,
    .pRegOverride = pOverrides,
    //.centerFreq = 0x0364,
    .centerFreq = 0x01B1,
    .intFreq = 0x8000,
    //.loDivider = 0x05,
    .loDivider = 0x0A,

TICC1350

TICC1350

网友:
各位大神可以提点一下一二吗?

网友A: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问题了,原因是模块的天线是868的,在433频段下传输距离效率非常低,基本无法长距离传输,大概只有十来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问题了,原因是模块的天线是868的,在433频段下传输距离效率非常低,基本无法长距离传输 ...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