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电阻求助

楼主:
输入电压是24v直流;我要输出8v;0.1a的电流;中间的电阻应该怎么选取

网友:
没头没脑的问题,别人如何回答?
如果是要用电阻降压,直接用欧姆定律即可,似乎不用在这里提问。
如果是要用稳压电路降压,那就不是“一个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
用电阻降压的话,(24V-8V)/0.1A=160ohm。
不过,你确定电流总是0.1A不变?换言之,8V处永远是一支80欧电阻或者与之相当的电路?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用来做什么?为什么要用0.1A的电流,是恒流吗?如果不是恒流的话 ,只需要满足电压即可,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网友:
中间的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比较好奇,楼主说中间电阻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单纯靠电阻降压的话,电阻值和功率直接可以计算。
如果是电路的话需要针对不同的电路,不同的芯片选择不同的阻值。

网友:
按通常理解,三楼的计算结果就是楼主所需要的。

但特殊情况也是可能的,所以,楼主有个图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