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神TLE4254芯片的EN引脚接收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

楼主:
想请教下大神,U3-19连接单片机引脚,给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能是TLE4254导通,TLE4254的EN引脚接受到高电平导通芯片

网友:
U3-19给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TLE4254使能,给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TLE4254失能

网友:
Q25是PNP的管子
所以U3-19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