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622ARZ运算放大器有A和B两个版本吗

楼主:
AD8622ARZ运算放大器有A和B两个版本吗,A版本需要接电源,B版本不接电源?附件中电路图AD8622ARZ是B版本,没有接电源。请大神帮忙将附件图中的计算公式罗列出来,怎样计算输出电压。

网友:
那附件图中的这个Vo的计算方法,还向专家们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其中Vi是直流电压

网友:
不管什么版本的,总是要供电的。不接电源怎么能行?

你的电路是典型的运放,放大直流,计算时可以不考虑两个电容的影响。因此:
G = 1+ R28/ R29

网友A:
因为上面的附件中的图是从别人设计图纸上摘抄下来的,别人设计图纸如附件所示,放大器AD8622ARZ没有接电源,这该作如何解释@dontiu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面的附件中的图是从别人设计图纸上摘抄下来的,别人设计图纸如附件所示,放大器AD8622ARZ没有接电源 ...

象你这样指出来点问题就这么“如何解释”的,我也忙,等我闲了再给你解释吧。

网友:
ad8622是一款双通道的运放,就是说一块这个芯片上包含单独的两路运放,像你这个电路图中标注的U1:B就是说这个芯片的标号是U1,B是指里面两路放大器中的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