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放大器有共模抑制能力达到35KV/us以上的产品吗

楼主(2017-01-16):
隔离放大器有共模抑制能力达到35KV/us以上的产品吗
隔离放大器有共模抑制能力达到35KV/us以上的产品吗?产品ACPL-C79B这个产品的共模抑制能力只有15kV/us,请各位大神帮忙找找可有共模抑制能力达到35kV/us的隔离放大器吗?谢谢
产品
隔离
能力

网友A:
共模抑制是CMRR,你这个指标是CMTI(瞬态共模抑制)。。。。然后一般隔离放大器CMTI都是在15KV/us以下。。。。

楼主:
如果我现在要设计一个可以隔离35kV及以上的电压,就必须在进入隔离放大器之前就将采集到的高电压信号降低,然后再进行隔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