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神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求大神指教,感激谢谢

楼主:
运放的正负输入级那里的C31和C20什么作用,还有前面一大堆电阻电容什么组合,还有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怎么算,麻烦大神帮我分析下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
菜鸟作答:C31,滤波;C20,RC滤波(注意R54)。前面一大堆,同样……滤波……这个电路抗干扰能力,非常强。(下班了,放大倍数,自己算)

网友A:
C20与R54构成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大约是700Hz。
C27与R30、R31、R38等构成反馈网络,该反馈网络有一个极点与一个零点,极点频率大约是100Hz,零点频率大约是1.6kHz,直流反馈系数是1/1.5。
所以放大器的直流放大倍数是1.5;在100Hz以后由于反馈网络极点的作用,幅频特性以每倍频程6dB的斜率升高;在700Hz以后由于C20与R54的作用,幅频特性趋于平坦,放大倍数接近15;在1.6kHz以后由于反馈网络零点的作用,幅频特性将按每倍频程-6dB的斜率下降。
C31的分析比较复杂,但是由于电容较小,可以预计它只在较高频率时才有影响,所以在分析时忽略低频段,那样可以得到它相当于在闭环频率特性的高频段增加了一个极点,频率大约是160kHz,也就是说这个放大器在160kHz以后的幅频特性将按照每倍频程-12dB的斜率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0与R54构成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大约是700Hz。
C27与R30、R31、R38等构成反馈网络,该反馈网络有一个极点 ...

非常谢谢大神,怎么能给你打赏啊,哪个是极点,哪个是零点,求明示,还有你这些计算过程能拍个照给我或者写给我吗,我就是需要计算过程,

网友A:
所有RC计算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就是:fc=1/(2*pi*R*C),其中fc是截止频率,pi是圆周率。
C20与R54构成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就是按照上面公式算的。
C27与R30、R31、R38等构成反馈网络,该反馈网络的输入就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反馈电压就是运放反响输入端的电压,只要写出反馈电压的表达式,极点与零点、以及直流反馈系数也就立刻知道。反馈电压表达式可以用欧姆定律得到,只要记得电容的阻抗是1/(j*2*pi*f*C)即可。
分析C31时,做了一个近似,因为只考虑高频端,所以假定C27(包括C26)的容抗都很小以致可以认为短路,其他的做法与上面的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RC计算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就是:fc=1/(2*pi*R*C),其中fc是截止频率,pi是圆周率。
C20与R54构成低通 ...

非常谢谢大神,反馈网络的计算公式真不会写,想请问下这是自控里面的知识吗,极点,零点,请问你技术怎么学的这么好,你是名校毕业的学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要考虑运放本身的频率特性。
按照楼主使用的运放,那是一个单极点运放,GBW大约是1MHz。可以写出运放 ...

谢谢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前辈太有爱了,前辈不会是大学老师吧,德艺双馨啊,佩服佩服

呵呵,你猜对了,你前面提到的那些课程我都教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猜对了,你前面提到的那些课程我都教过。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我们原来学校的老师都只教一门,最多也就叫两门,你都教过啊,厉害
老师,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啊,感觉哪儿哪儿都不会,老板又催的紧,我都急的上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