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入门问题,求指教

楼主:
上一次,我发现了我的程序串口发送会丢失第一个字节,结果我去网上找资料看了许多。改了,在程序开始前加了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因为一开始TC置位状态,第二字节会覆盖第一个字节)不知道是放的位置有问题还是怎么样。现在又不行了

昨天 21:10 上传

昨天 21:10 上传

我发了两次,硬件复位法的 ,有没有大神懂啥意思

网友:
a弄错了, a是我的变量,不关注这个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懂啥意思,你想表达啥意思呢。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实际得到什么。分析一下二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懂啥意思,你想表达啥意思呢。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实际得到什么。分析一下二者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FOR循环里有俩个数 循环两次,应该是能收到4个数,但我硬件复位每次只能发3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FOR循环里有俩个数 循环两次,应该是能收到4个数,但我硬件复位每次只能发3个数

你把发送的内容改一下,比如,第一句改成0x12,第二句改成0x34,这样便于分析。发送之后,可以适当加个延时。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检查发送寄存器是否为空,如果空则发送,否则就等待,直到发送空才发送数据。

网友:
7楼说的很对。最好这样写:

还有楼主把TC位的意义弄错了;就算真要先写入数据再等待发送完成,前面也不应该是把TC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