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用纽扣电池或锂电池供电,MSP430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想用430外接一个开关,开关接到中断口上,平时断开,当开关合上的时候中断触发,然后430要将一个数据存储到外接的存储器中,然后就继续休眠。
还要求430能通过串口唤醒,与另外一个单片机通信一下,将刚才存储的数据发送出。
基本上都是出于不工作状态。电池供电的话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A:
电池容量/平均功耗,就可以计算出工作时间了。

网友B:
这个是1ua以下的待机,串口唤醒消耗很低,普通纽扣电池有200mah容量,剩下的就是你唤醒的频率了。不怎么唤醒至少也得1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ua以下的待机,串口唤醒消耗很低,普通纽扣电池有200mah容量,剩下的就是你唤醒的频率了。不怎么唤 ...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平均功耗,就可以计算出工作时间了。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