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关于labview和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个labview采集单片机的串口,结果单片机采集的数据没有错,但是发到labview这里就变成高低位倒过来了,或是少收了一个数一样。
这里配上程序给大家帮忙参考下。。。我用虚拟串口这些,局部的测试都没问题的。。
我就是想把单片机发过来的两个字节发到labview这里然后合并。因为事先我的单片机和串口调试有过测试,labview也和模拟的串口有测试。俩个都没问题。可是一连单片机和labview 连续收发就倒过来了。 我用的是ST32F4,我每次读数的字节是2.也
调过100但都不行。

谢谢大家,我停滞在这太久。。希望大家帮帮忙。
CH340挡住了JLINK,我现在找多台电脑,同时硬件调试和显示数据看下究竟怎么回事。。不过未必能找出来

网友:
程序在上面,你们可以拿去试下

网友:
程序在上面 你们拿去试下

网友:
看看大端小端,如果反过来就写个算法把它正过来

网友:
我看了你的程序,应该是在范例的基础上加了你的高低位组合,首先,我觉得你应该找个串口线测测单片机发到串口调试助手的数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如果对,请运行LV的串口范例看对不对,不对请再跟帖继续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