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Hz左右FSK调制与解调电路

楼主:
哪位大神能推荐一下30MHz左右的FSK调制与解调电路使用的芯片啊,我自己查了一下,感觉NE564这块应该可以用来做的吧?有哪位大神用过这块ic吗或者有其他推荐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老型号倒是不少,但不好买,比如当年Motorola的MC2831、2833(调制),MC3362、3363(解调)等,倒是可以考虑用9018之类的晶体管做,参考调频话筒的电路,接收也同样用调频接收IC,用支持30MHz的型号即可,不过也可能只有老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型号倒是不少,但不好买,比如当年Motorola的MC2831、2833(调制),MC3362、3363(解调)等,倒是可以考 ...

春哥要多少? 俺倒点给你, 俺一个朋友的工厂每月用掉几十K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