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T的外部存储器地址分配问题 --SDRAM

楼主:
先看两个图:

现在外接SDRAM,用了SDNE!(PH6)片选,从第二图可以看出,它应该是0x7000 0000开始的地址?

我看了其它的例程,有的操作外部SDRAM时使用了0xA244250F这个地址,在《零死角玩转STM32F429》中使用了0xD0000000这个地址,
而429的手册里,SDRAM的控制只有SDNE0和SDNE1这两个片选,它不是只对应FMC BANK1和FMC BANK2吗?

网友:
原则上是从相应的地址开始的,但有的开发板一板多用,有的还要一个三八译码器来产生片选,所以地址不一样的。
反正得根据自己需要来规画硬件,然后再根据硬件来分的地址,如果楼主外边没有LCD或FLASH,就一个SDRAM,完全可以从规定的地址来写,至少你用BANK几就接到BANK几就行了,不可能一片SDRAM接两个BANK吧

网友A:
看了会儿手册,我理解应该是 FMC Bank 5 和 FMC Bank 6, 也就是地址 0xC0000000 和 0xD0000000 开始的部分映射到外面的SDRAM片子上。

不过这不影响你的PCB设计哈,做好了跑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不过我还有疑问,FMC 能不能同时挂 NOR 和 SDRAM ? 就是复用地址和数字线,各自用自己的控制线。在系统Remap描述部分这么个表:

如果将 0 地址映射成FMC, 那么 NOR/PSRAM 1 可以被映射,也可以是 SDRAM 1 映射。那到底映射哪个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还有疑问,FMC 能不能同时挂 NOR 和 SDRAM ? 就是复用地址和数字线,各自用自己的控制线。在系统Rema ...

没这么搞过。。。。
同时挂 NOR 和 SDRAM,这个io不够是个问题。
就怕控制不好,io要打架了。O(∩_∩)O哈哈~

网友B:
从5楼的回复来看,这个应该是对应的bank6,我记得这个应该与你的硬件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会儿手册,我理解应该是 FMC Bank 5 和 FMC Bank 6, 也就是地址 0xC0000000 和 0xD0000000 开始的部分 ...

这个图是哪个手册上的?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5楼的回复来看,这个应该是对应的bank6,我记得这个应该与你的硬件有关系。。。。。

我用的是SDNE1片选,根据3楼的图,它应该对应0xD0000000开始的地址。但我没有发现这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哪个手册上的?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RM0090 Reference Manual
STM32F405/415, ... and STM32F429/439

图来自   37.4 External device address mapping  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从5楼的回复来看,这个应该是对应的bank6,我记得这个应该与你的硬件有关系。。。。。

SDNE1我看你接的是PH6好像,我记得这个地方你要看PH6还是接别的GPIO,要看复用的这个gpio的fsmc的功能,然后根据用户手册走的。
比如我记得原子的是接的如下:
所以它的这个地址是根据这个NE接口来的

还有,给你说下
RM0090的这个手册,F429 单片机不能用哦,你要下载其他手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M0090 Reference Manual
STM32F405/415, ... and STM32F429/439

图来自   37.4 External device ad ...

RM0090 这个我也在看,只是关于存储空间的问题,我只关注了429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DNE1我看你接的是PH6好像,我记得这个地方你要看PH6还是接别的GPIO,要看复用的这个gpio的fsmc的功能, ...

PH6的fsmc功能已经使能了。在CubeMX里没有错误,也看了导出的程序,也使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6的fsmc功能已经使能了。在CubeMX里没有错误,也看了导出的程序,也使能了。

你可能没有看懂我说的额原子的那个地方,
那个gpio的引脚直接决定了 sram的 那个地址啊。
你看下原子的pdf的那个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NE1我看你接的是PH6好像,我记得这个地方你要看PH6还是接别的GPIO,要看复用的这个gpio的fsmc的功能, ...

诶……我明明看到有F429/439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诶……我明明看到有F429/439的

我知道问题的根源出现在哪里了。。。。。。

我这边看的是RM0090的V6版的老版本,其实英文手册已经更新到了V13版了,就是你的那个版本。

而我这边中文手册看到也是中文版的第四版,所以 我们说的东西有点出入。。。。。

@dontium  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我现在才留意到。抱歉啊,之前说的RM0090这个手册的问题f429不能用是不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问题的根源出现在哪里了。。。。。。

我这边看的是RM0090的V6版的老版本,其实英文手册已经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