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请问,用到430单片机,使用tlc2543,曾经用在51单片机设计的ad转换器,要怎么连接,有电平转换的典型电路吗?谢谢

网友:
tlc2543的工作电压是4.5-5.5,MSP430通常是1.8-3.6V,SPI接口的电平确需要转换。有专门的转换芯片,可以实现多路电平转换,但是如果这样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还不如用一个支持3.3V的ADC,这个可以选择的范围也足够大了。

MSP430的ADC精度已经足够高了,为什么还要外扩?是输入通道数不够吗?

网友A:
TLC2543的AD也是12位,没有必要使用,如果想使用,推荐MCP3421,精度高而且支持差分电压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2543的AD也是12位,没有必要使用,如果想使用,推荐MCP3421,精度高而且支持差分电压测量

太感谢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