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102 DDS不输出(已解决)

楼主:
AD9102 DDS 配置好以后没有输出

原理图我参考官方参考设计改的,只保留了放大器部分

我使用MSP430通过SPI配置AD9102
代码参考了官方的AD9106例程,地址都是按照AD9202修改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可以确定SPI通信正常
因为配置BGDR通过万用表可以测量到REFIO引脚的电平变化
和官方手册里一样

配置好以后IOUTP和IOUTN有电压,但是没有变化
无论是配置成DDS输出正弦波还是配置成三角波输出
IOUT都没有任何变化
配置RSET会影响IOUTP的电平

时钟输入原来有一个LMK61E2使用时发现坏了不输出
因为没有时钟源后来使用MSP430的PWM功能输出一个3.3V 2MHz 50%占空比的信号给CLKP
按照官方对CMOS时钟的要求,把CLKN对地接一个39k的电阻和100nF的电容

试了很长时间都没找出问题在哪里
求大神帮忙

const uint32_t PAT_TYPE    = 0x001F0000;//模式连续运行。
const uint32_t DACRSET     = 0x000C8011;//DAC_RSET_EN,
//const uint32_t WAV_CONFIG  = 0x00270031;//DDS输出,预存波形
const uint32_t WAV_CONFIG  = 0x00270011;//锯齿波,预存波形
const uint32_t SAW_CONFIG  = 0x003700FC;//上斜坡锯齿波
//const uint32_t DAC_DGAIN   = 0x00354000;//Data=0x4000  Very important,the maximum value is 0x4000

const uint32_t DDS_TW32    = 0x003E1999;//Register 0x3E, Data=0x0E38
const uint32_t DDS_TW1     = 0x003F9A00;//Register 0x3F, Data=0xE600           5MHz output,50MHz fsys
const uint32_t PAT_STATUS  = 0x001E0001;//PAT_STATUS 0x1E, run bit=1           Very important
const uint32_t RAMUPDATE   = 0x001D0001;//用新配置更新所有SPI设置(自清零)

void ad9102_init(void)
{
  uint32_t i = 0;
  CS_HI( );
  TRIGGER_HI();
  REST_LOW();
  __delay_cycles(65500);
  REST_HI();
  //hal_spi_write_uint16(0x0003,0x001d);
  //hal_spi_write_uint16(0x0003,0x0028);

  hal_spi_write_uint32(0x0003001D);
  hal_spi_write_uint32(0x00030028);

  hal_spi_write_uint32(PAT_TYPE);
  hal_spi_write_uint32(DACRSET);
  hal_spi_write_uint32(WAV_CONFIG);
  hal_spi_write_uint32(SAW_CONFIG);

//  hal_spi_write_uint32(DAC_DGAIN);
  hal_spi_write_uint32(DDS_TW32);
  hal_spi_write_uint32(DDS_TW1);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hal_spi_write_uint32(PAT_STATUS);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__delay_cycles(65500);
  TRIGGER_LOW();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
//  WriteToAD9106(InstruAndData_DDS4_PW);
//
//  WriteToAD9106(InstruAndData_update);
//  WriteToAD9106(InstruAndData_Run);
//  WriteToAD9106(InstruAndData_update);
//  delay(10);
//  CLR_Trigger();
//  WriteToAD9106(InstruAndData_update);
}

------------------------------------------------------------------------------------------------------------------------------
参考其它电流互补输出DAC缓冲电路

IOUTP和IOUTN应该对地接一颗249电阻
官方原理图的R8和R9画PCB的时候忘画了
手里只有499的电阻,用2颗并联焊到板子上以后

RSET的任何设置都不会让波形变形了

最终的缓冲电路仿真图

来自 2楼

测试程序

网友A:
好东西……我也有两片,一直没时间玩儿,这是干嘛用的?另外……9106根9102很像?

网友B:
虾哥,我不算高手,算低手。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芯片暂时。O(∩_∩)O哈哈~谈几点我的看法:
1、我要吐槽下你的电路图,RESET低电平有效,CS低电平有效的表示方法如下:

2、原理图画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是模块化,这样看起来更加容易和方便一些;

3、你的设计是参考如下的网址?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oduct-evaluationkit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s/eval/dpg/eval-ad9106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 ... heets/AD9102_cn.pdf

4、CLKN/P 和IOUTP/N这个看起来要走差分线了,不知道虾哥您有注意到么。

5、这个片子我大概看了下,应该是SPI(SPI时钟配置不应该太低)往寄存器里面写值,从而来达到配置芯片功能的效果。
您需要留意下,这个spi配置寄存器,是不是少配置了啥。
而且看起来这玩意儿,还要用spi写片内的SRAM。

整个片子,真的是挺复杂的,多啃datasheet估计会理解的更加深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我也有两片,一直没时间玩儿,这是干嘛用的?另外……9106根9102很像?

AD9106是4路输出12位
AD9102是1路输出14位

其它配置除了部分寄存器,其它基本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虾哥,我不算高手,算低手。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芯片暂时。O(∩_∩)O哈哈~谈几点我的看法:
1、我要吐槽下 ...

昨天又试了一下官方的.regval
把示波器调到20mV档能够看到波形
和官方手册里的波形对照了一下
输出“波形”和官方的基本一样
虽然示波器的噪声非常大波形已经看不太清楚

I/V转换电路部分一直没弄明白
今天仿真了一下这个I/V转换电路
感觉有问题
仔细对照了一下官方的原理图,发现放大器2个输入端的1K上下接电阻是不用焊的
去掉3个1K电阻问题又解决一些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SET只能设置成1F
如果数值设置小了输出就会不正常

正常波形

RSET设置成小于1F后的波形

如果RSET设置成0x1F
数字增益设置成0x4000
REFIO内部参考电压为1V时
输出的锯齿波和正弦波都是+-1.0V
波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原理图这个封装是用Ultra Librarian Reader转的使用*号应该也可以代表低电平有效,就没改

数据手册里有一种使用CMOS时钟的方法
我是按照这种方法接的

开始使用50MHz的有源晶振因为没测到输出才改成MSP430的PWM输出
刚才又换成晶振,波形输出也正常
看来主要问题还是放大器输入端那3颗上下接电阻
还有寄存器配置问题

RSET的问题和输出电压和设置的关系还没弄明白

网友B:
1、首先reset引脚的问题,我看引脚描述中,
低电平有效复位引脚。将寄存器复位至默认值

所以你说的RESET设置为0x1F,应该是将reset所在寄存器的bit位设置为默认0了。

2、我想问下,您有试过么?SPI单独的读和写是OK的么? 先得保证spi是通的哦。

3、我看它电路图上,一堆的ADxxx的片子,说实话没有仔细去考究。黑白的。。。。图。。。。。

不过我看它REFIO 这个引脚官方的设计上有加1K的电阻,估计是限流的吧,还是有别的用处
中文手册page26
估计你也是用内部的基准电压源模式吧。不过这个玩意儿,内部的这种情况,好像要对寄存器操作。

4、
还有你说的时钟的问题,就你回复的帖子中,我看这个地方只是针对我红色的圈中的型号吧,你的AD9102是不适用的吧。

还有,你用PWM提供clk我不知道行不行。。。。还是用有源晶振,这个要参考下ADI的官方的设计。

5、我建议,这种带寄存器的片子,你单独新建一个H文件和C文件,H文件中,寄存器的设置用位移操作,在H文件中就像如下:
#define DRV_CTRL_MODE_FULL_STP         (u16)(0 << 3)
#define DRV_CTRL_MODE_2_STP                 (u16)(1 << 3)
#define DRV_CTRL_MODE_4_STP                 (u16)(2 << 3)                //默认状态
#define DRV_CTRL_MODE_8_STP                 (u16)(3 << 3)

在C文件中,可以如下:
void DRV_Set_Index_Level(u16 step)
{
    u16 temp = 0;

    temp = SPI1_ReadWriteByte(DRV_READ | DRV_CTRL_ADDR | DUMMY);
    temp &= 0x0f87;         //清除高4位
    temp |= step;
    SPI1_ReadWriteByte(DRV_WRITE | DRV_CTRL_ADDR | temp);
}

这样,在操作和配置寄存器的时候,直接调用函数就行了。这个招数,以前我没有学到,也是去年才学到的。说实话,以前我只是傻乎乎的往寄存器中写0x某某某的十六进制的方式去弄的。后来学到这样的招数后,挺管用的。

你看下我说的这种方法,对你操作和配置寄存器来说,好不好用。毕竟你如果用spi写的话,spi写的函数中的输入参数一堆的十六进制也不够直观,而且容易出错的。

以上,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reset引脚的问题,我看引脚描述中,

所以你说的RESET设置为0x1F,应该是将reset所在寄存器的bit ...

谢谢回复1、RSET指的是片内可调电阻的配置寄存器,不是RESET(复位),通过修改RSET的值来改变内部可调电阻的大小
不过RSET寄存器数据和电阻阻值的对应关系我在手册里还没有看到

2、SPI好用的,之前通过修改BGDR寄存器可以改变REFIO的电平
3、他这个原理图我也看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估计是老工程师用土办法画的,不太好理解,我是使用的内部参考电压,默认也是开启的不需要设置,不太清楚他的外部1K电阻是用来干嘛的,可能是用来测量或者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用的吧
4、官方建议使用他的时钟分配器,使用时钟分配器的好处是抖动和相位噪声这些参数比较好,在高频下能够实现更好的性能,使用COMS时钟在低频情况下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我只是想确定板子的功能,以后还要用这种低抖动的时钟
5、你说的这种方法很好,以后可以用你这种方法,配置起来更灵活,看起来也比较直观,开始的时候不确定板子是不是有问题,就用官方提供的这种方法了,官方提供的.regval文件和WINDOWS下的配置文件都是使用这种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1、RSET指的是片内可调电阻的配置寄存器,不是RESET(复位),通过修改RSET的值来改变内部可调电 ...

1、这个RESET位,我本来表达的是,中文手册中page28中。如下的这个位。(可是后来我在编辑的时候,不小心将网页关闭了,数据恢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图片忘记贴了)

2、SPI没有问题就好。

3、时钟的问题,我表示我没看懂。。。。

4、原来ADI官网已经给出了寄存器的配置的工具了啊。那你就暂时先使用这堆十六进制吧。不过每次配置好这一堆十六进制数后,建议截图保存,然后在相应的SPI的写的函数中,增加注释模块中文说明下。否则,很有可能过几天就会忘记这个,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个RESET位,我本来表达的是,中文手册中page28中。如下的这个位。(可是后来我在编辑的时候,不小心 ...

是有一个关于复位的RESET寄存器
怪我没把DAC_RSET寄存器名称写全

时钟方面我也是一知半解
ADI有相关的文章

ADI的评估工具如果使用官方的评估板可以直接将配置烧进去测试
自己做的就没这待遇了
只能把寄存器值取出来,用EXCEL弄成固定格式的数组再通过SPI发给AD9102
麻烦一些,不过不像自己写那样容易出错,调试的时候就怕不知道是软件毛病还是硬件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一个关于复位的RESET寄存器
怪我没把DAC_RSET寄存器名称写全

时钟方面我也是一知半解
A ...

如果官方的 那个评估工具不好用,只能就是像你说的通过数组的方式弄了,这个也是好办法。

时钟实在不行,就参考官方的设计来好了。不过,我看官方的这个CLKP和CLKN是来自AD9514BCPZ,这个搜了下是个时钟芯片。你没有用这个时钟芯片。

还有像我上面说的“REFIO 这个引脚官方的设计上有加1K的电阻”这种情况,你那个地方就放个电阻上去,实在不行,可以焊接成0欧姆的电阻啊。
看你的样子,这个又是自己弄了一块板子自己玩吧。O(∩_∩)O哈哈~

网友:
两位都是高手,小弟佩服佩服~学习学习!有点复杂,看不懂

网友:
项目要用这块芯片了,mark一下子.

网友:
楼主,能贴一下您的代码吗?参考一下子.

网友:
贴子里有啊

网友:
好的,我刚看了一遍数据手册,准备再熟悉熟悉,然后参考哈你写的东西.

网友:
累死宝宝了.
#define AD9102_SPICONFIG      0x00000000
#define AD9102_POWERCONFIG    0x00010000
#define AD9102_CLOCKCONFIG                0x00020000
#define AD9102_REFADJ                                        0x00030000
#define AD9102_DACAGAIN       0x00070000
#define AD9102_DACRANGE       0x00080000
#define AD9102_DACRSET        0x000C0000
#define AD9102_CALCONFIG                        0x000D0000
#define AD9102_COMPOFFSET                        0x000E0000
#define AD9102_RAMUPDATE      0x001D0000
#define AD9102_PAT_STATUS                        0x001E0000
#define AD9102_PAT_TYPE                                0x001F0000
#define AD9102_PATTERN_DLY    0x00200000
#define AD9102_DACDOF         0x00250000
#define AD9102_WAV_CONFIG     0x00270000
#define AD9102_PAT_TIMEBASE   0x00280000
#define AD9102_PAT_PERIOD           0x00290000
#define AD9102_DAC_PAT        0x002B0000
#define AD9102_DOUT_START                        0x002C0000
#define AD9102_DOUT_CONFIG                0x002D0000
#define AD9102_DAC_CST        0x00310000
#define AD9102_DAC_DGAIN      0x00350000
#define AD9102_SAW_CONFIG     0x00370000
#define AD9102_DDS_TW32       0x003E0000
#define AD9102_DDS_TW1        0x003F0000
#define AD9102_DDS_PW         0x00430000
#define AD9102_TRIG_TW_SEL                0x00440000
#define AD9102_DDS_CONFIG                        0x00450000
#define AD9102_TW_RAM_CONFIG  0x00470000
#define AD9102_START_DELAY    0x005C0000
#define AD9102_START_ADDR     0x005D0000
#define AD9102_STOP_ADDR                         0x005E0000
#define AD9102_DDS_CYC                                0x005F0000
#define AD9102_CFG_ERROR      0x00600000
#define AD9102_SRAM_DATA      0x6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累死宝宝了.
#define AD9102_SPICONFIG      0x00000000
#define AD9102_POWERCONFIG    0x00010000
#de ...

网友:
通过2天焊接、程序调试,终于完成了从SRAM中读取波形输出三角波的程序,刻意来感谢楼主的!没有楼主这预存波形的程序,可能要花很久.AD9102的手册特别坑爹,错误百出.甚至是寄存器描述都相当有问题。中文手册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推荐大家去AD官网看看相关帖子吧,我想此帖势必还会有更多人来看的。总之,感谢楼主.

网友:
请问有人对AD9102的内部SRAM操作过吗?我想实现datasheet中图47显示4k × 14 SRAM中START_ADDR和STOP_ADDR所定义地址段中存储的波形由DAC输出。该波形在各模式周期中重复一次。在每个模式周期中,经过起始延迟后,从SRAM读出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E:
我想实现datasheet中图47显示4k × 14 SRAM中START_ADDR和STOP_ADDR所定义地址段中存储的波形由DAC输出。该波形在各模式周期中重复一次。在每个模式周期中,经过起始延迟后,从SRAM读出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方面的内容。我的配置程序有点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以下是我的配置程序:
#include "AD9102.h"
#include "bsp.h"

/*AD9102控制端口*/
#define AD9102_nCS                          PCout(2)
#define AD9102_CLK                                 PAout(0)
#define AD9102_SDIO                         PAout(1)
#define AD9102_SDI2                         PCout(1)

#define AD9102_nRST                         PCout(3)
#define AD9102_nTRIGGER                 PCout(0)
/**************************************/

#define SRAM_START_ADDRESS           0x000
#define SRAM_STOP_ADDRESS       0xFA0 //4000 samples

/************AD9102 Reg****************/
#define AD9102_SPICONFIG      0x00000000
#define AD9102_POWERCONFIG    0x00010000
#define AD9102_CLOCKCONFIG    0x00020000
#define AD9102_REFADJ         0x00030000
#define AD9102_DACAGAIN       0x00070000
#define AD9102_DACRANGE       0x00080000
#define AD9102_DACRSET        0x000C0000
#define AD9102_CALCONFIG      0x000D0000
#define AD9102_COMPOFFSET     0x000E0000

#define AD9102_RAMUPDATE      0x001D0000
#define UPDATE                                   0x01

#define AD9102_PAT_STATUS     0x001E0000
#define BUF_READ                       (0x00<<3)
#define        MEM_ACCESS                       (0x01<<2)
#define        RUN                                (0x00)

#define AD9102_PAT_TYPE       0x001F0000
#define AD9102_PATTERN_DLY    0x00200000
#define AD9102_DACDOF         0x00250000
#define AD9102_WAV_CONFIG     0x00270000

#define AD9102_PAT_TIMEBASE   0x00280000
#define AD9102_PAT_PERIOD     0x0029003F//0x3F=63-->about 62.5KHz

#define AD9102_DAC_PAT        0x002B0000
#define AD9102_DOUT_START     0x002C0000
#define AD9102_DOUT_CONFIG    0x002D0000
#define AD9102_DAC_CST        0x00310000

#define AD9102_DAC_DGAIN      0x00354000

#define AD9102_SAW_CONFIG     0x00370000
#define AD9102_DDS_TW32       0x003E0000
#define AD9102_DDS_TW1        0x003F0000
#define AD9102_DDS_PW         0x00430000
#define AD9102_TRIG_TW_SEL    0x00440000
#define AD9102_DDS_CONFIG     0x00450000
#define AD9102_TW_RAM_CONFIG  0x00470000

#define AD9102_START_DELAY    0x005C0000
#define AD9102_START_ADDR     0x005D0000
#define AD9102_STOP_ADDR      0x005E0000

#define AD9102_DDS_CYC        0x005F0000
#define AD9102_CFG_ERROR      0x00600000
#define AD9102_SRAM_DATA      0x60000000
/**************************************/

/*
*        AD9102SRAM = sin(w) + sin(2*w) + sin(3*w) + sin(4*w) + sin(5*w) + sin(6*w) + sin(7*w)
*/
const int16_t AD9102SRAM[4000] =
{
        0 , 65 , 130 , 195 , 260 , 325 , 390 , 454 , 519 , 584 , 649 , 713 , 778 , 843 , 907 , 972 , 1036 , 1100 , 1165 , 1229 , 1293 , 1357 , 1421 , 1485 , 1548 , 1612 , 1676 , 1739 , 1802 , 1865 , 1928 , 1991 , 2054 , 2117 , 2179 , 2241 , 2303 , 2365 , 2427 , 2489 , 2550 , 2612 , 2673 , 2734 , 2795 , 2855 , 2915 , 2976 , 3036 , 3095 , 3155 , 3214 , 3273 , 3332 , 3391 , 3449 , 3508 , 3566 , 3623 , 3681 , 3738 , 3795 , 3852 , 3908 , 3964 , 4020 , 4076 , 4131 , 4186 , 4241 , 4295 , 4350 , 4404 , 4457 , 4511 , 4564 , 4616 , 4669 , 4721 , 4772 , 4824 , 4875 , 4926 , 4976 , 5026 , 5076 , 5126 , 5175 , 5223 , 5272 , 5320 , 5368 , 5415 , 5462 , 5508 , 5555 , 5601 , 5646 , 5691 , 5736 , 5780 , 5824 , 5868 , 5911 , 5954 , 5996 , 6038 , 6080 , 6121 , 6162 , 6202 , 6242 , 6282 , 6321 , 6360 , 6398 , 6436 , 6473 , 6511 , 6547 , 6583 , 6619 , 6655 , 6690 , 6724 , 6758 , 6792 , 6825 , 6858 , 6890 , 6922 , 6953 , 6984 , 7015 , 7045 , 7074 , 7104 , 7132 , 7161 , 7188 , 7216 , 7243 , 7269 , 7295 , 7320 , 7345 , 7370 , 7394 , 7418 , 7441 , 7464 , 7486 , 7508 , 7529 , 7550 , 7570 , 7590 , 7609 , 7628 , 7647 , 7665 , 7682 , 7700 , 7716 , 7732 , 7748 , 7763 , 7778 , 7792 , 7806 , 7819 , 7832 , 7844 , 7856 , 7867 , 7878 , 7889 , 7899 , 7908 , 7917 , 7926 , 7934 , 7941 , 7949 , 7955 , 7961 , 7967 , 7972 , 7977 , 7982 , 7986 , 7989 , 7992 , 7994 , 7996 , 7998 , 7999 , 8000 , 8000 , 8000 , 7999 , 7998 , 7996 , 7994 , 7992 , 7989 , 7985 , 7982 , 7977 , 7973 , 7967 , 7962 , 7956 , 7949 , 7942 , 7935 , 7927 , 7919 , 7911 , 7902 , 7892 , 7882 , 7872 , 7861 , 7850 , 7839 , 7827 , 7814 , 7802 , 7788 , 7775 , 7761 , 7747 , 7732 , 7717 , 7701 , 7685 , 7669 , 7652 , 7635 , 7618 , 7600 , 7582 , 7563 , 7545 , 7525 , 7506 , 7486 , 7465 , 7445 , 7424 , 7402 , 7381 , 7359 , 7336 , 7313 , 7290 , 7267 , 7243 , 7219 , 7195 , 7170 , 7145 , 7120 , 7094 , 7069 , 7042 , 7016 , 6989 , 6962 , 6935 , 6907 , 6879 , 6851 , 6822 , 6794 , 6765 , 6735 , 6706 , 6676 , 6646 , 6616 , 6585 , 6554 , 6523 , 6492 , 6461 , 6429 , 6397 , 6365 , 6332 , 6300 , 6267 , 6234 , 6201 , 6167 , 6134 , 6100 , 6066 , 6032 , 5997 , 5963 , 5928 , 5893 , 5858 , 5823 , 5788 , 5752 , 5716 , 5681 , 5645 , 5608 , 5572 , 5536 , 5499 , 5463 , 5426 , 5389 , 5352 , 5315 , 5278 , 5240 , 5203 , 5165 , 5128 , 5090 , 5052 , 5014 , 4976 , 4938 , 4900 , 4862 , 4824 , 4785 , 4747 , 4709 , 4670 , 4632 , 4593 , 4555 , 4516 , 4477 , 4439 , 4400 , 4361 , 4323 , 4284 , 4245 , 4207 , 4168 , 4129 , 4090 , 4052 , 4013 , 3974 , 3936 , 3897 , 3858 , 3820 , 3781 , 3743 , 3704 , 3666 , 3628 , 3589 , 3551 , 3513 , 3475 , 3437 , 3399 , 3361 , 3323 , 3285 , 3247 , 3210 , 3172 , 3135 , 3098 , 3060 , 3023 , 2986 , 2949 , 2912 , 2876 , 2839 , 2803 , 2766 , 2730 , 2694 , 2658 , 2622 , 2587 , 2551 , 2516 , 2481 , 2445 , 2411 , 2376 , 2341 , 2307 , 2272 , 2238 , 2204 , 2170 , 2137 , 2103 , 2070 , 2037 , 2004 , 1971 , 1939 , 1907 , 1874 , 1842 , 1811 , 1779 , 1748 , 1717 , 1686 , 1655 , 1624 , 1594 , 1564 , 1534 , 1504 , 1475 , 1446 , 1417 , 1388 , 1360 , 1331 , 1303 , 1275 , 1248 , 1220 , 1193 , 1166 , 1140 , 1113 , 1087 , 1061 , 1036 , 1010 , 985 , 960 , 936 , 911 , 887 , 863 , 840 , 816 , 793 , 770 , 748 , 725 , 703 , 682 , 660 , 639 , 618 , 597 , 577 , 557 , 537 , 517 , 498 , 479 , 460 , 442 , 424 , 406 , 388 , 371 , 354 , 337 , 320 , 304 , 288 , 273 , 257 , 242 , 227 , 213 , 199 , 185 , 171 , 158 , 145 , 132 , 119 , 107 , 95 , 83 , 72 , 61 , 50 , 39 , 29 , 19 , 9 ,
        0 , -9 , -18 , -27 , -35 , -43 , -51 , -58 , -65 , -72 , -79 , -85 , -91 , -97 , -103 , -108 , -113 , -117 , -122 , -126 , -130 , -134 , -137 , -140 , -143 , -146 , -148 , -150 , -152 , -153 , -155 , -156 , -156 , -157 , -157 , -157 , -157 , -156 , -156 , -155 , -153 , -152 , -150 , -148 , -146 , -144 , -141 , -138 , -135 , -132 , -128 , -124 , -120 , -116 , -112 , -107 , -102 , -97 , -91 , -86 , -80 , -74 , -68 , -62 , -55 , -48 , -41 , -34 , -27 , -19 , -11 , -3 , 5 , 13 , 21 , 30 , 39 , 48 , 57 , 67 , 76 , 86 , 96 , 106 , 116 , 126 , 137 , 148 , 158 , 169 , 180 , 192 , 203 , 215 , 226 , 238 , 250 , 262 , 274 , 287 , 299 , 312 , 324 , 337 , 350 , 363 , 376 , 389 , 403 , 416 , 430 , 443 , 457 , 471 , 485 , 499 , 513 , 527 , 541 , 556 , 570 , 584 , 599 , 614 , 628 , 643 , 658 , 673 , 687 , 702 , 717 , 732 , 748 , 763 , 778 , 793 , 808 , 823 , 839 , 854 , 869 , 885 , 900 , 916 , 931 , 946 , 962 , 977 , 993 , 1008 , 1024 , 1039 , 1054 , 1070 , 1085 , 1101 , 1116 , 1132 , 1147 , 1162 , 1178 , 1193 , 1208 , 1223 , 1238 , 1254 , 1269 , 1284 , 1299 , 1314 , 1329 , 1344 , 1359 , 1373 , 1388 , 1403 , 1417 , 1432 , 1447 , 1461 , 1475 , 1490 , 1504 , 1518 , 1532 , 1546 , 1560 , 1574 , 1588 , 1601 , 1615 , 1628 , 1642 , 1655 , 1668 , 1682 , 1695 , 1707 , 1720 , 1733 , 1746 , 1758 , 1771 , 1783 , 1795 , 1807 , 1819 , 1831 , 1843 , 1854 , 1866 , 1877 , 1888 , 1899 , 1910 , 1921 , 1932 , 1942 , 1953 , 1963 , 1973 , 1983 , 1993 , 2003 , 2013 , 2022 , 2032 , 2041 , 2050 , 2059 , 2067 , 2076 , 2084 , 2093 , 2101 , 2109 , 2117 , 2124 , 2132 , 2139 , 2147 , 2154 , 2161 , 2167 , 2174 , 2180 , 2187 , 2193 , 2199 , 2204 , 2210 , 2215 , 2221 , 2226 , 2231 , 2236 , 2240 , 2245 , 2249 , 2253 , 2257 , 2261 , 2264 , 2268 , 2271 , 2274 , 2277 , 2279 , 2282 , 2284 , 2287 , 2289 , 2291 , 2292 , 2294 , 2295 , 2296 , 2297 , 2298 , 2299 , 2299 , 2299 , 2300 , 2299 , 2299 , 2299 , 2298 , 2298 , 2297 , 2296 , 2294 , 2293 , 2291 , 2289 , 2288 , 2285 , 2283 , 2281 , 2278 , 2275 , 2272 , 2269 , 2266 , 2263 , 2259 , 2255 , 2251 , 2247 , 2243 , 2238 , 2234 , 2229 , 2224 , 2219 , 2214 , 2208 , 2203 , 2197 , 2191 , 2185 , 2179 , 2173 , 2166 , 2160 , 2153 , 2146 , 2139 , 2132 , 2124 , 2117 , 2109 , 2101 , 2094 , 2085 , 2077 , 2069 , 2060 , 2052 , 2043 , 2034 , 2025 , 2016 , 2007 , 1997 , 1988 , 1978 , 1968 , 1959 , 1949 , 1938 , 1928 , 1918 , 1907 , 1897 , 1886 , 1875 , 1864 , 1853 , 1842 , 1831 , 1820 , 1808 , 1797 , 1785 , 1773 , 1761 , 1749 , 1737 , 1725 , 1713 , 1701 , 1688 , 1676 , 1663 , 1651 , 1638 , 1625 , 1612 , 1599 , 1586 , 1573 , 1560 , 1547 , 1534 , 1520 , 1507 , 1493 , 1480 , 1466 , 1453 , 1439 , 1425 , 1411 , 1398 , 1384 , 1370 , 1356 , 1342 , 1328 , 1314 , 1300 , 1285 , 1271 , 1257 , 1243 , 1228 , 1214 , 1200 , 1185 , 1171 , 1157 , 1142 , 1128 , 1113 , 1099 , 1084 , 1070 , 1056 , 1041 , 1027 , 1012 , 998 , 983 , 969 , 954 , 940 , 925 , 911 , 897 , 882 , 868 , 853 , 839 , 825 , 810 , 796 , 782 , 768 , 754 , 739 , 725 , 711 , 697 , 683 , 669 , 655 , 642 , 628 , 614 , 600 , 587 , 573 , 559 , 546 , 532 , 519 , 506 , 492 , 479 , 466 , 453 , 440 , 427 , 414 , 401 , 389 , 376 , 363 , 351 , 338 , 326 , 314 , 302 , 290 , 278 , 266 , 254 , 242 , 231 , 219 , 208 , 196 , 185 , 174 , 163 , 152 , 141 , 130 , 119 , 109 , 98 , 88 , 78 , 68 , 58 , 48 , 38 , 28 , 19 , 9 ,
        0 , -9 , -18 , -27 , -36 , -45 , -54 , -62 , -70 , -79 , -87 , -95 , -103 , -110 , -118 , -126 , -133 , -140 , -147 , -154 , -161 , -168 , -174 , -181 , -187 , -193 , -199 , -205 , -211 , -217 , -222 , -228 , -233 , -238 , -243 , -248 , -253 , -257 , -262 , -266 , -270 , -274 , -278 , -282 , -285 , -289 , -292 , -295 , -298 , -301 , -304 , -306 , -309 , -311 , -313 , -315 , -317 , -319 , -321 , -322 , -323 , -325 , -326 , -327 , -327 , -328 , -328 , -329 , -329 , -329 , -329 , -329 , -329 , -328 , -328 , -327 , -326 , -325 , -324 , -323 , -321 , -320 , -318 , -316 , -314 , -312 , -310 , -308 , -305 , -303 , -300 , -297 , -294 , -291 , -288 , -285 , -281 , -278 , -274 , -270 , -266 , -262 , -258 , -254 , -250 , -245 , -241 , -236 , -231 , -226 , -221 , -216 , -210 , -205 , -200 , -194 , -188 , -182 , -177 , -171 , -164 , -158 , -152 , -145 , -139 , -132 , -126 , -119 , -112 , -105 , -98 , -91 , -84 , -76 , -69 , -61 , -54 , -46 , -39 , -31 , -23 , -15 , -7 , 1 , 9 , 18 , 26 , 34 , 43 , 51 , 60 , 68 , 77 , 86 , 95 , 103 , 112 , 121 , 130 , 139 , 148 , 158 , 167 , 176 , 185 , 195 , 204 , 214 , 223 , 232 , 242 , 252 , 261 , 271 , 280 , 290 , 300 , 310 , 319 , 329 , 339 , 349 , 358 , 368 , 378 , 388 , 398 , 408 , 418 , 428 , 437 , 447 , 457 , 467 , 477 , 487 , 497 , 507 , 517 , 527 , 536 , 546 , 556 , 566 , 576 , 586 , 595 , 605 , 615 , 625 , 634 , 644 , 654 , 663 , 673 , 682 , 692 , 701 , 711 , 720 , 730 , 739 , 748 , 757 , 767 , 776 , 785 , 794 , 803 , 812 , 821 , 830 , 839 , 847 , 856 , 865 , 873 , 882 , 890 , 899 , 907 , 915 , 924 , 932 , 940 , 948 , 956 , 964 , 971 , 979 , 987 , 994 , 1002 , 1009 , 1016 , 1024 , 1031 , 1038 , 1045 , 1052 , 1059 , 1065 , 1072 , 1079 , 1085 , 1092 , 1098 , 1104 , 1110 , 1116 , 1122 , 1128 , 1134 , 1139 , 1145 , 1150 , 1156 , 1161 , 1166 , 1171 , 1176 , 1181 , 1186 , 1190 , 1195 , 1199 , 1203 , 1208 , 1212 , 1216 , 1220 , 1223 , 1227 , 1231 , 1234 , 1237 , 1241 , 1244 , 1247 , 1250 , 1252 , 1255 , 1258 , 1260 , 1262 , 1265 , 1267 , 1269 , 1271 , 1272 , 1274 , 1275 , 1277 , 1278 , 1279 , 1280 , 1281 , 1282 , 1283 , 1283 , 1284 , 1284 , 1284 , 1285 , 1285 , 1284 , 1284 , 1284 , 1283 , 1283 , 1282 , 1281 , 1280 , 1279 , 1278 , 1277 , 1275 , 1274 , 1272 , 1270 , 1269 , 1267 , 1264 , 1262 , 1260 , 1257 , 1255 , 1252 , 1249 , 1246 , 1243 , 1240 , 1237 , 1234 , 1230 , 1227 , 1223 , 1219 , 1215 , 1211 , 1207 , 1203 , 1199 , 1194 , 1190 , 1185 , 1180 , 1175 , 1170 , 1165 , 1160 , 1155 , 1150 , 1144 , 1139 , 1133 , 1127 , 1121 , 1115 , 1109 , 1103 , 1097 , 1091 , 1084 , 1078 , 1071 , 1065 , 1058 , 1051 , 1044 , 1037 , 1030 , 1023 , 1015 , 1008 , 1001 , 993 , 985 , 978 , 970 , 962 , 954 , 946 , 938 , 930 , 922 , 914 , 905 , 897 , 888 , 880 , 871 , 863 , 854 , 845 , 836 , 827 , 818 , 809 , 800 , 791 , 782 , 773 , 764 , 754 , 745 , 736 , 726 , 717 , 707 , 697 , 688 , 678 , 668 , 659 , 649 , 639 , 629 , 619 , 610 , 600 , 590 , 580 , 570 , 560 , 550 , 539 , 529 , 519 , 509 , 499 , 489 , 479 , 468 , 458 , 448 , 438 , 428 , 417 , 407 , 397 , 387 , 376 , 366 , 356 , 346 , 336 , 325 , 315 , 305 , 295 , 285 , 274 , 264 , 254 , 244 , 234 , 224 , 214 , 204 , 194 , 184 , 174 , 164 , 154 , 144 , 134 , 124 , 114 , 105 , 95 , 85 , 76 , 66 , 56 , 47 , 37 , 28 , 19 , 9 ,
        0 , -9 , -18 , -28 , -37 , -46 , -55 , -64 , -73 , -81 , -90 , -99 , -108 , -116 , -125 , -133 , -142 , -150 , -158 , -166 , -174 , -182 , -190 , -198 , -206 , -214 , -222 , -229 , -237 , -244 , -252 , -259 , -266 , -273 , -281 , -287 , -294 , -301 , -308 , -315 , -321 , -328 , -334 , -340 , -347 , -353 , -359 , -365 , -371 , -376 , -382 , -388 , -393 , -398 , -404 , -409 , -414 , -419 , -424 , -429 , -433 , -438 , -442 , -447 , -451 , -455 , -460 , -464 , -467 , -471 , -475 , -478 , -482 , -485 , -489 , -492 , -495 , -498 , -501 , -503 , -506 , -509 , -511 , -513 , -516 , -518 , -520 , -522 , -523 , -525 , -527 , -528 , -529 , -531 , -532 , -533 , -534 , -535 , -535 , -536 , -536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6 , -536 , -535 , -534 , -533 , -532 , -531 , -530 , -529 , -527 , -526 , -524 , -522 , -520 , -519 , -516 , -514 , -512 , -510 , -507 , -505 , -502 , -499 , -497 , -494 , -491 , -488 , -484 , -481 , -478 , -474 , -471 , -467 , -463 , -459 , -455 , -451 , -447 , -443 , -439 , -434 , -430 , -425 , -420 , -416 , -411 , -406 , -401 , -396 , -391 , -385 , -380 , -375 , -369 , -364 , -358 , -352 , -347 , -341 , -335 , -329 , -323 , -317 , -310 , -304 , -298 , -291 , -285 , -278 , -272 , -265 , -258 , -252 , -245 , -238 , -231 , -224 , -217 , -210 , -203 , -196 , -188 , -181 , -174 , -166 , -159 , -151 , -144 , -136 , -129 , -121 , -113 , -106 , -98 , -90 , -82 , -74 , -66 , -59 , -51 , -43 , -35 , -27 , -19 , -10 , -2 , 6 , 14 , 22 , 30 , 38 , 47 , 55 , 63 , 71 , 80 , 88 , 96 , 104 , 113 , 121 , 129 , 138 , 146 , 154 , 162 , 171 , 179 , 187 , 196 , 204 , 212 , 220 , 229 , 237 , 245 , 253 , 261 , 269 , 278 , 286 , 294 , 302 , 310 , 318 , 326 , 334 , 342 , 350 , 357 , 365 , 373 , 381 , 389 , 396 , 404 , 412 , 419 , 427 , 434 , 442 , 449 , 456 , 464 , 471 , 478 , 485 , 493 , 500 , 507 , 514 , 520 , 527 , 534 , 541 , 548 , 554 , 561 , 567 , 574 , 580 , 586 , 593 , 599 , 605 , 611 , 617 , 623 , 628 , 634 , 640 , 646 , 651 , 657 , 662 , 667 , 672 , 678 , 683 , 688 , 693 , 697 , 702 , 707 , 711 , 716 , 720 , 725 , 729 , 733 , 737 , 741 , 745 , 749 , 752 , 756 , 759 , 763 , 766 , 769 , 773 , 776 , 779 , 782 , 784 , 787 , 790 , 792 , 794 , 797 , 799 , 801 , 803 , 805 , 807 , 808 , 810 , 812 , 813 , 814 , 815 , 817 , 818 , 818 , 819 , 820 , 821 , 821 , 821 , 822 , 822 , 822 , 822 , 822 , 822 , 821 , 821 , 820 , 820 , 819 , 818 , 817 , 816 , 815 , 814 , 813 , 811 , 810 , 808 , 806 , 804 , 802 , 800 , 798 , 796 , 793 , 791 , 788 , 786 , 783 , 780 , 777 , 774 , 771 , 768 , 764 , 761 , 757 , 754 , 750 , 746 , 742 , 738 , 734 , 730 , 726 , 721 , 717 , 712 , 708 , 703 , 698 , 693 , 688 , 683 , 678 , 673 , 667 , 662 , 656 , 651 , 645 , 639 , 633 , 627 , 621 , 615 , 609 , 603 , 597 , 590 , 584 , 577 , 570 , 564 , 557 , 550 , 543 , 536 , 529 , 522 , 515 , 508 , 500 , 493 , 485 , 478 , 470 , 463 , 455 , 447 , 440 , 432 , 424 , 416 , 408 , 400 , 392 , 383 , 375 , 367 , 359 , 350 , 342 , 333 , 325 , 316 , 308 , 299 , 290 , 282 , 273 , 264 , 255 , 247 , 238 , 229 , 220 , 211 , 202 , 193 , 184 , 175 , 166 , 157 , 148 , 139 , 129 , 120 , 111 , 102 , 93 , 83 , 74 , 65 , 56 , 46 , 37 , 28 , 19 , 9 , 0 , -9 , -19 , -28 , -37 , -46 , -56 , -65 , -74 , -83 , -93 , -102 , -111 , -120 , -129 , -139 , -148 , -157 , -166 , -175 , -184 , -193 , -202 , -211 , -220 , -229 , -238 , -247 ,
        -255 , -264 , -273 , -282 , -290 , -299 , -308 , -316 , -325 , -333 , -342 , -350 , -359 , -367 , -375 , -383 , -392 , -400 , -408 , -416 , -424 , -432 , -440 , -447 , -455 , -463 , -470 , -478 , -485 , -493 , -500 , -508 , -515 , -522 , -529 , -536 , -543 , -550 , -557 , -564 , -570 , -577 , -584 , -590 , -597 , -603 , -609 , -615 , -621 , -627 , -633 , -639 , -645 , -651 , -656 , -662 , -667 , -673 , -678 , -683 , -688 , -693 , -698 , -703 , -708 , -712 , -717 , -721 , -726 , -730 , -734 , -738 , -742 , -746 , -750 , -754 , -757 , -761 , -764 , -768 , -771 , -774 , -777 , -780 , -783 , -786 , -788 , -791 , -793 , -796 , -798 , -800 , -802 , -804 , -806 , -808 , -810 , -811 , -813 , -814 , -815 , -816 , -817 , -818 , -819 , -820 , -820 , -821 , -821 , -822 , -822 , -822 , -822 , -822 , -822 , -821 , -821 , -821 , -820 , -819 , -818 , -818 , -817 , -815 , -814 , -813 , -812 , -810 , -808 , -807 , -805 , -803 , -801 , -799 , -797 , -794 , -792 , -790 , -787 , -784 , -782 , -779 , -776 , -773 , -769 , -766 , -763 , -759 , -756 , -752 , -749 , -745 , -741 , -737 , -733 , -729 , -725 , -720 , -716 , -711 , -707 , -702 , -697 , -693 , -688 , -683 , -678 , -672 , -667 , -662 , -657 , -651 , -646 , -640 , -634 , -628 , -623 , -617 , -611 , -605 , -599 , -593 , -586 , -580 , -574 , -567 , -561 , -554 , -548 , -541 , -534 , -527 , -520 , -514 , -507 , -500 , -493 , -485 , -478 , -471 , -464 , -456 , -449 , -442 , -434 , -427 , -419 , -412 , -404 , -396 , -389 , -381 , -373 , -365 , -357 , -350 , -342 , -334 , -326 , -318 , -310 , -302 , -294 , -286 , -278 , -269 , -261 , -253 , -245 , -237 , -229 , -220 , -212 , -204 , -196 , -187 , -179 , -171 , -162 , -154 , -146 , -138 , -129 , -121 , -113 , -104 , -96 , -88 , -80 , -71 , -63 , -55 , -47 , -38 , -30 , -22 , -14 , -6 , 2 , 10 , 19 , 27 , 35 , 43 , 51 , 59 , 66 , 74 , 82 , 90 , 98 , 106 , 113 , 121 , 129 , 136 , 144 , 151 , 159 , 166 , 174 , 181 , 188 , 196 , 203 , 210 , 217 , 224 , 231 , 238 , 245 , 252 , 258 , 265 , 272 , 278 , 285 , 291 , 298 , 304 , 310 , 317 , 323 , 329 , 335 , 341 , 347 , 352 , 358 , 364 , 369 , 375 , 380 , 385 , 391 , 396 , 401 , 406 , 411 , 416 , 420 , 425 , 430 , 434 , 439 , 443 , 447 , 451 , 455 , 459 , 463 , 467 , 471 , 474 , 478 , 481 , 484 , 488 , 491 , 494 , 497 , 499 , 502 , 505 , 507 , 510 , 512 , 514 , 516 , 519 , 520 , 522 , 524 , 526 , 527 , 529 , 530 , 531 , 532 , 533 , 534 , 535 , 536 , 536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7 , 536 , 536 , 535 , 535 , 534 , 533 , 532 , 531 , 529 , 528 , 527 , 525 , 523 , 522 , 520 , 518 , 516 , 513 , 511 , 509 , 506 , 503 , 501 , 498 , 495 , 492 , 489 , 485 , 482 , 478 , 475 , 471 , 467 , 464 , 460 , 455 , 451 , 447 , 442 , 438 , 433 , 429 , 424 , 419 , 414 , 409 , 404 , 398 , 393 , 388 , 382 , 376 , 371 , 365 , 359 , 353 , 347 , 340 , 334 , 328 , 321 , 315 , 308 , 301 , 294 , 287 , 281 , 273 , 266 , 259 , 252 , 244 , 237 , 229 , 222 , 214 , 206 , 198 , 190 , 182 , 174 , 166 , 158 , 150 , 142 , 133 , 125 , 116 , 108 , 99 , 90 , 81 , 73 , 64 , 55 , 46 , 37 , 28 , 18 , 9 , 0 , -9 , -19 , -28 , -37 , -47 , -56 , -66 , -76 , -85 , -95 , -105 , -114 , -124 , -134 , -144 , -154 , -164 , -174 , -184 , -194 , -204 , -214 , -224 , -234 , -244 , -254 , -264 , -274 , -285 , -295 , -305 , -315 , -325 , -336 , -346 , -356 , -366 , -376 , -387 , -397 , -407 , -417 , -428 , -438 , -448 , -458 , -468 , -479 , -489 , -499 , -509 , -519 , -529 , -539 , -550 , -560 , -570 , -580 , -590 , -600 , -610 , -619 , -629 , -639 , -649 , -659 , -668 , -678 , -688 , -697 , -707 , -717 , -726 , -736 , -745 , -754 , -764 , -773 , -782 , -791 , -800 , -809 ,
        -818 , -827 , -836 , -845 , -854 , -863 , -871 , -880 , -888 , -897 , -905 , -914 , -922 , -930 , -938 , -946 , -954 , -962 , -970 , -978 , -985 , -993 , -1001 , -1008 , -1015 , -1023 , -1030 , -1037 , -1044 , -1051 , -1058 , -1065 , -1071 , -1078 , -1084 , -1091 , -1097 , -1103 , -1109 , -1115 , -1121 , -1127 , -1133 , -1139 , -1144 , -1150 , -1155 , -1160 , -1165 , -1170 , -1175 , -1180 , -1185 , -1190 , -1194 , -1199 , -1203 , -1207 , -1211 , -1215 , -1219 , -1223 , -1227 , -1230 , -1234 , -1237 , -1240 , -1243 , -1246 , -1249 , -1252 , -1255 , -1257 , -1260 , -1262 , -1264 , -1267 , -1269 , -1270 , -1272 , -1274 , -1275 , -1277 , -1278 , -1279 , -1280 , -1281 , -1282 , -1283 , -1283 , -1284 , -1284 , -1284 , -1285 , -1285 , -1284 , -1284 , -1284 , -1283 , -1283 , -1282 , -1281 , -1280 , -1279 , -1278 , -1277 , -1275 , -1274 , -1272 , -1271 , -1269 , -1267 , -1265 , -1262 , -1260 , -1258 , -1255 , -1252 , -1250 , -1247 , -1244 , -1241 , -1237 , -1234 , -1231 , -1227 , -1223 , -1220 , -1216 , -1212 , -1208 , -1203 , -1199 , -1195 , -1190 , -1186 , -1181 , -1176 , -1171 , -1166 , -1161 , -1156 , -1150 , -1145 , -1139 , -1134 , -1128 , -1122 , -1116 , -1110 , -1104 , -1098 , -1092 , -1085 , -1079 , -1072 , -1065 , -1059 , -1052 , -1045 , -1038 , -1031 , -1024 , -1016 , -1009 , -1002 , -994 , -987 , -979 , -971 , -964 , -956 , -948 , -940 , -932 , -924 , -915 , -907 , -899 , -890 , -882 , -873 , -865 , -856 , -847 , -839 , -830 , -821 , -812 , -803 , -794 , -785 , -776 , -767 , -757 , -748 , -739 , -730 , -720 , -711 , -701 , -692 , -682 , -673 , -663 , -654 , -644 , -634 , -625 , -615 , -605 , -595 , -586 , -576 , -566 , -556 , -546 , -536 , -527 , -517 , -507 , -497 , -487 , -477 , -467 , -457 , -447 , -437 , -428 , -418 , -408 , -398 , -388 , -378 , -368 , -358 , -349 , -339 , -329 , -319 , -310 , -300 , -290 , -280 , -271 , -261 , -252 , -242 , -232 , -223 , -214 , -204 , -195 , -185 , -176 , -167 , -158 , -148 , -139 , -130 , -121 , -112 , -103 , -95 , -86 , -77 , -68 , -60 , -51 , -43 , -34 , -26 , -18 , -9 , -1 , 7 , 15 , 23 , 31 , 39 , 46 , 54 , 61 , 69 , 76 , 84 , 91 , 98 , 105 , 112 , 119 , 126 , 132 , 139 , 145 , 152 , 158 , 164 , 171 , 177 , 182 , 188 , 194 , 200 , 205 , 210 , 216 , 221 , 226 , 231 , 236 , 241 , 245 , 250 , 254 , 258 , 262 , 266 , 270 , 274 , 278 , 281 , 285 , 288 , 291 , 294 , 297 , 300 , 303 , 305 , 308 , 310 , 312 , 314 , 316 , 318 , 320 , 321 , 323 , 324 , 325 , 326 , 327 , 328 , 328 , 329 , 329 , 329 , 329 , 329 , 329 , 328 , 328 , 327 , 327 , 326 , 325 , 323 , 322 , 321 , 319 , 317 , 315 , 313 , 311 , 309 , 306 , 304 , 301 , 298 , 295 , 292 , 289 , 285 , 282 , 278 , 274 , 270 , 266 , 262 , 257 , 253 , 248 , 243 , 238 , 233 , 228 , 222 , 217 , 211 , 205 , 199 , 193 , 187 , 181 , 174 , 168 , 161 , 154 , 147 , 140 , 133 , 126 , 118 , 110 , 103 , 95 , 87 , 79 , 70 , 62 , 54 , 45 , 36 , 27 , 18 , 9 , 0 , -9 , -19 , -28 , -38 , -48 , -58 , -68 , -78 , -88 , -98 , -109 , -119 , -130 , -141 , -152 , -163 , -174 , -185 , -196 , -208 , -219 , -231 , -242 , -254 , -266 , -278 , -290 , -302 , -314 , -326 , -338 , -351 , -363 , -376 , -389 , -401 , -414 , -427 , -440 , -453 , -466 , -479 , -492 , -506 , -519 , -532 , -546 , -559 , -573 , -587 , -600 , -614 , -628 , -642 , -655 , -669 , -683 , -697 , -711 , -725 , -739 , -754 , -768 , -782 , -796 , -810 , -825 , -839 , -853 , -868 , -882 , -897 , -911 , -925 , -940 , -954 , -969 , -983 , -998 , -1012 , -1027 , -1041 , -1056 , -1070 , -1084 , -1099 , -1113 , -1128 , -1142 , -1157 , -1171 , -1185 , -1200 , -1214 , -1228 , -1243 , -1257 , -1271 , -1285 , -1300 , -1314 , -1328 , -1342 , -1356 , -1370 , -1384 , -1398 , -1411 , -1425 , -1439 , -1453 , -1466 , -1480 ,
        -1493 , -1507 , -1520 , -1534 , -1547 , -1560 , -1573 , -1586 , -1599 , -1612 , -1625 , -1638 , -1651 , -1663 , -1676 , -1688 , -1701 , -1713 , -1725 , -1737 , -1749 , -1761 , -1773 , -1785 , -1797 , -1808 , -1820 , -1831 , -1842 , -1853 , -1864 , -1875 , -1886 , -1897 , -1907 , -1918 , -1928 , -1938 , -1949 , -1959 , -1968 , -1978 , -1988 , -1997 , -2007 , -2016 , -2025 , -2034 , -2043 , -2052 , -2060 , -2069 , -2077 , -2085 , -2094 , -2101 , -2109 , -2117 , -2124 , -2132 , -2139 , -2146 , -2153 , -2160 , -2166 , -2173 , -2179 , -2185 , -2191 , -2197 , -2203 , -2208 , -2214 , -2219 , -2224 , -2229 , -2234 , -2238 , -2243 , -2247 , -2251 , -2255 , -2259 , -2263 , -2266 , -2269 , -2272 , -2275 , -2278 , -2281 , -2283 , -2285 , -2288 , -2289 , -2291 , -2293 , -2294 , -2296 , -2297 , -2298 , -2298 , -2299 , -2299 , -2299 , -2300 , -2299 , -2299 , -2299 , -2298 , -2297 , -2296 , -2295 , -2294 , -2292 , -2291 , -2289 , -2287 , -2284 , -2282 , -2279 , -2277 , -2274 , -2271 , -2268 , -2264 , -2261 , -2257 , -2253 , -2249 , -2245 , -2240 , -2236 , -2231 , -2226 , -2221 , -2215 , -2210 , -2204 , -2199 , -2193 , -2187 , -2180 , -2174 , -2167 , -2161 , -2154 , -2147 , -2139 , -2132 , -2124 , -2117 , -2109 , -2101 , -2093 , -2084 , -2076 , -2067 , -2059 , -2050 , -2041 , -2032 , -2022 , -2013 , -2003 , -1993 , -1983 , -1973 , -1963 , -1953 , -1942 , -1932 , -1921 , -1910 , -1899 , -1888 , -1877 , -1866 , -1854 , -1843 , -1831 , -1819 , -1807 , -1795 , -1783 , -1771 , -1758 , -1746 , -1733 , -1720 , -1707 , -1695 , -1682 , -1668 , -1655 , -1642 , -1628 , -1615 , -1601 , -1588 , -1574 , -1560 , -1546 , -1532 , -1518 , -1504 , -1490 , -1475 , -1461 , -1447 , -1432 , -1417 , -1403 , -1388 , -1373 , -1359 , -1344 , -1329 , -1314 , -1299 , -1284 , -1269 , -1254 , -1238 , -1223 , -1208 , -1193 , -1178 , -1162 , -1147 , -1132 , -1116 , -1101 , -1085 , -1070 , -1054 , -1039 , -1024 , -1008 , -993 , -977 , -962 , -946 , -931 , -916 , -900 , -885 , -869 , -854 , -839 , -823 , -808 , -793 , -778 , -763 , -748 , -732 , -717 , -702 , -687 , -673 , -658 , -643 , -628 , -614 , -599 , -584 , -570 , -556 , -541 , -527 , -513 , -499 , -485 , -471 , -457 , -443 , -430 , -416 , -403 , -389 , -376 , -363 , -350 , -337 , -324 , -312 , -299 , -287 , -274 , -262 , -250 , -238 , -226 , -215 , -203 , -192 , -180 , -169 , -158 , -148 , -137 , -126 , -116 , -106 , -96 , -86 , -76 , -67 , -57 , -48 , -39 , -30 , -21 , -13 , -5 , 3 , 11 , 19 , 27 , 34 , 41 , 48 , 55 , 62 , 68 , 74 , 80 , 86 , 91 , 97 , 102 , 107 , 112 , 116 , 120 , 124 , 128 , 132 , 135 , 138 , 141 , 144 , 146 , 148 , 150 , 152 , 153 , 155 , 156 , 156 , 157 , 157 , 157 , 157 , 156 , 156 , 155 , 153 , 152 , 150 , 148 , 146 , 143 , 140 , 137 , 134 , 130 , 126 , 122 , 117 , 113 , 108 , 103 , 97 , 91 , 85 , 79 , 72 , 65 , 58 , 51 , 43 , 35 , 27 , 18 , 9 , 0 , -9 , -19 , -29 , -39 , -50 , -61 , -72 , -83 , -95 , -107 , -119 , -132 , -145 , -158 , -171 , -185 , -199 , -213 , -227 , -242 , -257 , -273 , -288 , -304 , -320 , -337 , -354 , -371 , -388 , -406 , -424 , -442 , -460 , -479 , -498 , -517 , -537 , -557 , -577 , -597 , -618 , -639 , -660 , -682 , -703 , -725 , -748 , -770 , -793 , -816 , -840 , -863 , -887 , -911 , -936 , -960 , -985 , -1010 , -1036 , -1061 , -1087 , -1113 , -1140 , -1166 , -1193 , -1220 , -1248 , -1275 , -1303 , -1331 , -1360 , -1388 , -1417 , -1446 , -1475 , -1504 , -1534 , -1564 , -1594 , -1624 , -1655 , -1686 , -1717 , -1748 , -1779 , -1811 , -1842 , -1874 , -1907 , -1939 , -1971 , -2004 , -2037 , -2070 , -2103 , -2137 , -2170 , -2204 , -2238 , -2272 , -2307 , -2341 , -2376 , -2411 , -2445 , -2481 , -2516 , -2551 , -2587 , -2622 , -2658 , -2694 , -2730 , -2766 , -2803 , -2839 , -2876 , -2912 , -2949 , -2986 , -3023 , -3060 , -3098 , -3135 , -3172 , -3210 , -3247 , -3285 , -3323 , -3361 , -3399 , -3437 , -3475 , -3513 , -3551 , -3589 , -3628 , -3666 , -3704 , -3743 , -3781 , -3820 , -3858 , -3897 , -3936 , -3974 , -4013 , -4052 , -4090 , -4129 , -4168 , -4207 , -4245 , -4284 , -4323 , -4361 , -4400 , -4439 , -4477 , -4516 , -4555 , -4593 , -4632 , -4670 , -4709 , -4747 , -4785 , -4824 , -4862 , -4900 , -4938 , -4976 , -5014 , -5052 , -5090 , -5128 , -5165 , -5203 , -5240 , -5278 , -5315 , -5352 , -5389 , -5426 , -5463 , -5499 , -5536 , -5572 , -5608 , -5645 , -5681 , -5716 , -5752 , -5788 , -5823 , -5858 , -5893 , -5928 , -5963 , -5997 , -6032 , -6066 , -6100 , -6134 , -6167 , -6201 , -6234 , -6267 , -6300 , -6332 , -6365 , -6397 , -6429 , -6461 , -6492 , -6523 , -6554 , -6585 , -6616 , -6646 , -6676 , -6706 , -6735 , -6765 , -6794 , -6822 , -6851 , -6879 , -6907 , -6935 , -6962 , -6989 , -7016 , -7042 , -7069 , -7094 , -7120 , -7145 , -7170 , -7195 , -7219 , -7243 , -7267 , -7290 , -7313 , -7336 , -7359 , -7381 , -7402 , -7424 , -7445 , -7465 , -7486 , -7506 , -7525 , -7545 , -7563 , -7582 , -7600 , -7618 , -7635 , -7652 , -7669 , -7685 , -7701 , -7717 , -7732 , -7747 , -7761 , -7775 , -7788 , -7802 , -7814 , -7827 , -7839 , -7850 , -7861 , -7872 , -7882 , -7892 , -7902 , -7911 , -7919 , -7927 , -7935 , -7942 , -7949 , -7956 , -7962 , -7967 , -7973 , -7977 , -7982 , -7985 , -7989 , -7992 , -7994 , -7996 , -7998 , -7999 , -8000 , -8000 , -8000 , -7999 , -7998 , -7996 , -7994 , -7992 , -7989 , -7986 , -7982 , -7977 , -7972 , -7967 , -7961 , -7955 , -7949 , -7941 , -7934 , -7926 , -7917 , -7908 , -7899 , -7889 , -7878 , -7867 , -7856 , -7844 , -7832 , -7819 , -7806 , -7792 , -7778 , -7763 , -7748 , -7732 , -7716 , -7700 , -7682 , -7665 , -7647 , -7628 , -7609 , -7590 , -7570 , -7550 , -7529 , -7508 , -7486 , -7464 , -7441 , -7418 , -7394 , -7370 , -7345 , -7320 , -7295 , -7269 , -7243 , -7216 , -7188 , -7161 , -7132 , -7104 , -7074 , -7045 , -7015 , -6984 , -6953 , -6922 , -6890 , -6858 , -6825 , -6792 , -6758 , -6724 , -6690 , -6655 , -6619 , -6583 , -6547 , -6511 , -6473 , -6436 , -6398 , -6360 , -6321 , -6282 , -6242 , -6202 , -6162 , -6121 , -6080 , -6038 , -5996 , -5954 , -5911 , -5868 , -5824 , -5780 , -5736 , -5691 , -5646 , -5601 , -5555 , -5508 , -5462 , -5415 , -5368 , -5320 , -5272 , -5223 , -5175 , -5126 , -5076 , -5026 , -4976 , -4926 , -4875 , -4824 , -4772 , -4721 , -4669 , -4616 , -4564 , -4511 , -4457 , -4404 , -4350 , -4295 , -4241 , -4186 , -4131 , -4076 , -4020 , -3964 , -3908 , -3852 , -3795 , -3738 , -3681 , -3623 , -3566 , -3508 , -3449 , -3391 , -3332 , -3273 , -3214 , -3155 , -3095 , -3036 , -2976 , -2915 , -2855 , -2795 , -2734 , -2673 , -2612 , -2550 , -2489 , -2427 , -2365 , -2303 , -2241 , -2179 , -2117 , -2054 , -1991 , -1928 , -1865 , -1802 , -1739 , -1676 , -1612 , -1548 , -1485 , -1421 , -1357 , -1293 , -1229 , -1165 , -1100 , -1036 , -972 , -907 , -843 , -778 , -713 , -649 , -584 , -519 , -454 , -390 , -325 , -260 , -195 , -130 , -65 ,
};

const uint32_t PAT_TYPE    = 0x001F0000;//
const uint32_t DACRSET     = 0x000c9f1F;//DAC_RSET_EN,
const uint32_t WAV_CONFIG  = 0x00271011;//0x00271031;//DDSêä3öÔ¤′æ2¨DΣ¬ÕyÏò2¨
const uint32_t SAW_CONFIG  = 0x003700FC;//éÏD±Æ¾a3Y2¨
const uint32_t DAC_DGAIN   = 0x00354000;//Data=0x4000,the maximum value is 0x4000
const uint32_t DDS_TW32    = 0x003E006C;//Register 0x3E, Data=0x0E38
const uint32_t DDS_TW1     = 0x003FE600;//Register 0x3F, Data=0xE600£¬5MHz output,50MHz fsys
const uint32_t PAT_STATUS  = 0x001E0001;//PAT_STATUS 0x1E, run bit=1
const uint32_t RAMUPDATE   = 0x001D0001;//????????SPI??(???)

void delay (int length);
void AD9102_Init(void);
void WriteToAD9102(uint32_t InstruAndData);

void delay (int length)
{
        while(length>=0)
        length--;
}

void WriteToAD9102(uint32_t InstruAndData)
{
        uint32_t SendValue = 0;
        uint8_t i = 0;

        SendValue = InstruAndData;
        delay(1);
        AD9102_nCS = 0; //bring CS low
        AD9102_CLK = 0;
        delay(1);

        for(i=0; i<32; i++)
        {
                if(SendValue & 0x80000000)
                {
                        AD9102_SDIO = 1;                                    //Send 1 to SDIO pin
                }
                else
                {
                        AD9102_SDIO = 0;                                    //Send 0 to SDIO pin
                }
                        delay(1);
                        AD9102_CLK = 1;                                                                                           //SCLK Rising
                        delay(2);
                        AD9102_CLK = 0;                                                                                           //SCLK falling
                        delay(1);
                        SendValue <<= 1;                              //Rotate data
                }

                AD9102_nCS = 1;                                             //bring CS high again
}

#if 0//函数初始化不成功
void AD9102_Init(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ui_AD9102SramAddr = 0;

        AD9102_nTRIGGER = 1;
        AD9102_nRST = 0;
        delay(100);
        AD9102_nRST = 1;

        /*Step1:Write AD9102 SRAM
                Set PAT_STATUS Register(0x1E):
                        BUF_READ = 0
                        MEM_ACCESS = 1
                        RUN = 0
        */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STATUS | MEM_ACCESS);
        for(i = 0; i < 4000; i++)
        {
                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_SRAM_DATA | (i<<4);
                WriteToAD9102(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SRAM[i]);
        }

        //Step2:Set AD9102 Register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PERIOD);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TYPE);
  WriteToAD9102(AD9102_WAV_CONFIG);
  WriteToAD9102(AD9102_DAC_DGAIN);
        //WriteToAD9102(AD9102_START_DELAY);
  WriteToAD9102(AD9102_START_ADDR | SRAM_START_ADDRESS);
  WriteToAD9102(AD9102_STOP_ADDR | (SRAM_STOP_ADDRESS << 4));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delay(10);
        AD9102_nTRIGGER = 0;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
#else//初始化成功,锯齿波和正弦波都行
void AD9102_Init(void)
{
        AD9102_nTRIGGER = 1;
        AD9102_nRST = 0;
        delay(100);
        AD9102_nRST = 1;

  WriteToAD9102(PAT_TYPE);
  WriteToAD9102(DACRSET);
  WriteToAD9102(WAV_CONFIG);
  WriteToAD9102(SAW_CONFIG);

  WriteToAD9102(DAC_DGAIN);
  WriteToAD9102(DDS_TW32);
  WriteToAD9102(DDS_TW1);
  WriteToAD9102(RAMUPDATE);
  WriteToAD9102(PAT_STATUS);
  WriteToAD9102(RAMUPDATE);

        delay(10);
        AD9102_nTRIGGER = 0;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
#endif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想实现datasheet中图47显示4k × 14 SRAM中START_ADDR和STOP_ADDR所定义地址段中存储的波形由DAC输出。该 ...

不使用sram能正常工作吗?试过用官方的评估软件生成寄存器数据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使用sram能正常工作吗?试过用官方的评估软件生成寄存器数据没?

不使用SRAM是正常的,也就是用的您的初始化函数
#else//初始化成功,锯齿波和正弦波都行
void AD9102_Init(void)
{
        AD9102_nTRIGGER = 1;
        AD9102_nRST = 0;
        delay(100);
        AD9102_nRST = 1;

  WriteToAD9102(PAT_TYPE);
  WriteToAD9102(DACRSET);
  WriteToAD9102(WAV_CONFIG);
  WriteToAD9102(SAW_CONFIG);

  WriteToAD9102(DAC_DGAIN);
  WriteToAD9102(DDS_TW32);
  WriteToAD9102(DDS_TW1);
  WriteToAD9102(RAMUPDATE);
  WriteToAD9102(PAT_STATUS);
  WriteToAD9102(RAMUPDATE);

        delay(10);
        AD9102_nTRIGGER = 0;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
#endif

网友E:
对寄存器操作还比较正常,就是对SRAM的操作有问题,我想把const int16_t AD9102SRAM[4000] 这个数组写进去,采用的方式如下:
#if 0//函数初始化不成功
void AD9102_Init(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ui_AD9102SramAddr = 0;

        AD9102_nTRIGGER = 1;
        AD9102_nRST = 0;
        delay(100);
        AD9102_nRST = 1;

        /*Step1:Write AD9102 SRAM
                Set PAT_STATUS Register(0x1E):
                        BUF_READ = 0
                        MEM_ACCESS = 1
                        RUN = 0
        */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STATUS | MEM_ACCESS);
        for(i = 0; i < 4000; i++)
        {
                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_SRAM_DATA | (i<<4);
                WriteToAD9102(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SRAM[i]);
        }

        //Step2:Set AD9102 Register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PERIOD);
  WriteToAD9102(AD9102_PAT_TYPE);
  WriteToAD9102(AD9102_WAV_CONFIG);
  WriteToAD9102(AD9102_DAC_DGAIN);
        //WriteToAD9102(AD9102_START_DELAY);
  WriteToAD9102(AD9102_START_ADDR | SRAM_START_ADDRESS);
  WriteToAD9102(AD9102_STOP_ADDR | (SRAM_STOP_ADDRESS << 4));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delay(10);
        AD9102_nTRIGGER = 0;
        WriteToAD9102(AD9102_RAMUPDATE | UPDATE);
}
大家能帮我看看哪里写得有问题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寄存器操作还比较正常,就是对SRAM的操作有问题,我想把const int16_t AD9102SRAM[4000] 这个数组写进去 ...

SRAM写好后读一下看和写入的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装一下这个应用,下载文档对照看一下怎么配置
ftp://ftp.analog.com/pub/HSSP_SW ... D9106-EBZ_1.0.3.exe
ftp://ftp.analog.com/pub/HSSP_SW ... 20Start%20Guide.pdf

网友F:
这个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有点问题

哪的问题?

网友G:
楼主,你之前发的那个驱动程序是能用的吗?为什么我用32移植之后感觉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之前发的那个驱动程序是能用的吗?为什么我用32移植之后感觉用不了?

看看spi通信正常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看spi通信正常吗

我用的你那个初始化程序,初始化完之后,我修改BGDR寄存器的值,但是那个REFIO引脚的电压一直是0,应该是没初始化成功,技术较菜,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你那个初始化程序,初始化完之后,我修改BGDR寄存器的值,但是那个REFIO引脚的电压一直是0,应该是 ...

写好的数据再读出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写好的数据再读出来试试

请问一下您最后的时钟输入选择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2Mhz的方波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您最后的时钟输入选择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2Mhz的方波信号。

我用的50M的有源晶振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使用SRAM是正常的,也就是用的您的初始化函数
#else//初始化成功,锯齿波和正弦波都行
void AD9102_I ...

您能把您当时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吗,我现在初始化老是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0M的有源晶振

您方不方便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我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多谢!QQ:1187484261

网友G:
我用了您的这个函数 hal_spi_read_write_byte(uint8_t tx_byte),但是返回值跟我发的值是一样的,这个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用了您的这个函数 hal_spi_read_write_byte(uint8_t tx_byte),但是返回值跟我发的值是一样的,这个正常 ...

你要把这个改成和stm32对应的 程序我发了一个rar包 那个就是我当时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这个改成和stm32对应的 程序我发了一个rar包 那个就是我当时测试的

对应的话,也就是把最下面的操作SPI引脚的操作相应的修改一下,那些操作我都修改并且测试过了,但是初始化还是不成功,下面是我的代码,我搞底层的东西有些头疼
#define SCLK_Pin GPIO_PIN_0
#define SCLK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DO_Pin GPIO_PIN_1
#define SDO_GPIO_Port GPIOA
#define SDIO_Pin GPIO_PIN_2
#define SDIO_GPIO_Port GPIOA
#define CS_Pin GPIO_PIN_3
#define CS_GPIO_Port GPIOA
#define TRIGGER_Pin GPIO_PIN_4
#define TRIGGER_GPIO_Port GPIOA
#define RESET_Pin GPIO_PIN_5
#define RESET_GPIO_Port GPIOA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SPI_SCLK_LOW()           GPIOA->ODR&=0XFFFE;  //PA0拉低
#define SPI_SCLK_HIGH()          GPIOA->BSRR=0X0001;  //PA0拉高
#define SPI_SDO_LOW()            GPIOA->ODR&=0XFFFD;  //A1
#define SPI_SDO_HIGH()           GPIOA->BSRR=0X0002;
#define SPI_SDI()                HAL_GPIO_ReadPin( GPIOA , GPIO_PIN_2 )
//#define SPI_SDI_INIT()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SCLK_Pin , SET);
#define CS_LOW()                 GPIOA->ODR&=0XFFF7;   //A3
#define CS_HI()                  GPIOA->BSRR=0X0008;
#define TRIGGER_LOW()            GPIOA->ODR&=0XFFEF;   //A4
#define TRIGGER_HI()             GPIOA->BSRR=0X0010;
#define REST_LOW()               GPIOA->ODR&=0XFFDF;   //A5
#define REST_HI()                GPIOA->BSRR=0X0020;

/*下面是main函数*/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 "hal_spi.h"
#include "stdbool.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a=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define SRAM_START_ADDRESS   0x6000
#define SRAM_END_ADDRESS     0x6FFF

const uint32_t PAT_TYPE    = 0x001F0000;//模式连续运行。
//RSET如果不设置成1F输出波形会变形
const uint32_t DACRSET     = 0x000c9f1F;//DAC_RSET_EN,

//const uint32_t DACRSET     = 0x000c1f00;//DAC_RSET_EN = 0,
//正弦波输出
const uint32_t WAV_CONFIG  = 0x00271031;//DDS输出,预存波形
//锯齿波输出
//const uint32_t WAV_CONFIG  = 0x00270011;//锯齿波,预存波形
const uint32_t SAW_CONFIG  = 0x003700FC;//上斜坡锯齿波
//数字增益影响输出波形的幅度,应该是二进制补码,范围是+-2048
const uint32_t DAC_DGAIN   = 0x00354000;//Data=0x4000  Very important,the maximum value is 0x4000

const uint32_t DDS_TW32    = 0x003E006C;//Register 0x3E, Data=0x0E38
const uint32_t DDS_TW1     = 0x003FE600;//Register 0x3F, Data=0xE600           5MHz output,50MHz fsys
const uint32_t PAT_STATUS  = 0x001E0001;//PAT_STATUS 0x1E, run bit=1           Very important
const uint32_t RAMUPDATE   = 0x001D0001;//用新配置更新所有SPI设置(自清零)

uint8_t buf[5];
char sbuf[50];

void hal_spi_write_uint32(uint32_t data)
{
  CS_LOW( );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 24);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 16);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 8);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CS_HI( );
}
void hal_spi_write_uint16(uint16_t addr,uint16_t data)
{
  CS_LOW( );
  hal_spi_read_write_byte(addr >> 8);
  hal_spi_read_write_byte(addr);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 8);
  hal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CS_HI( );
}

void ad9102_init(void)
{

  CS_HI( );
  TRIGGER_HI();
  REST_LOW();
//  __delay_cycles(65500);
    HAL_Delay(200);
  REST_HI();

  hal_spi_write_uint32(PAT_TYPE);
//  hal_spi_read_write_byte
  hal_spi_write_uint32(DACRSET);
  hal_spi_write_uint32(WAV_CONFIG);
  hal_spi_write_uint32(SAW_CONFIG);

  hal_spi_write_uint32(DAC_DGAIN);
  hal_spi_write_uint32(DDS_TW32);
  hal_spi_write_uint32(DDS_TW1);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hal_spi_write_uint32(PAT_STATUS);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HAL_Delay(10);
  TRIGGER_LOW();
  hal_spi_write_uint32(RAMUPDATE);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ad9102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Delay(2);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SCLK_Pin|SDO_Pin|CS_Pin|TRIGGER_Pin
                          |RESET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SCLK_Pin SDO_Pin CS_Pin TRIGGER_Pin
                           RESET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SCLK_Pin|SDO_Pin|CS_Pin|TRIGGER_Pin
                          |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SDIO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SD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SDI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上面是main函数*/

/*相关SPI*/
#include "hal_sp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void hal_delay_us1(uint16_t us)
{
  uint16_t i=us*16;
   while(i>0)
     i--;
}

//void hal_spi_init(void)
//{
//   SPI_SDI_INIT();
//}

uint8_t hal_spi_read_write_byte(uint8_t tx_byte)
{
    unsigned char i,temp=0;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for(i=0;i<8;i++)
    {
        if(0x80&tx_byte)
        {
            SPI_SDO_HIGH();
        }
        else
        {
          SPI_SDO_LOW();
        }
        tx_byte<<=1;
        temp<<=1;
        SPI_SCLK_HIGH();
        hal_delay_us1(1);
        if (SPI_SDI())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该位为高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return temp;
}

//下降沿读取数据
uint8_t hal_spi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temp=0;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for(i=0;i<8;i++)
    {
        temp<<=1;
        if (SPI_SDI())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若是1则保存至最末尾,若是0则前面的移位操作已保存
        SPI_SCLK_HIGH();
        hal_delay_us1(1);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
    SPI_SCLK_LOW();
    hal_delay_us1(1);
    return temp;
}

/****************************/
谢谢大神,老师这几天让我做这个,很焦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这个改成和stm32对应的 程序我发了一个rar包 那个就是我当时测试的

修改的话也就是对于SPI的引脚操作进行相应修改吧,那些我都修改并且测试过了,但是还是无法初始化成功,我私信您了,您看方不方便加一下联系方式我再向您详细请教,谢谢。

网友G:
修改也就是对于SPI引脚的操作相应的修改吧,那些我都修改过并测试过了,但是还是无法初始化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修改也就是对于SPI引脚的操作相应的修改吧,那些我都修改过并测试过了,但是还是无法初始化成功,不知道为 ...

你现在能确定stm32和ad9102通信是正常的吗 比如stm32的spi发送数据是否准确(例如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或能成功控制其他设备)速率是不是在ad9102的允许范围内
然后再看它和ad9102连接是否正确 通信是否正常(比如写的寄存器再度出来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能确定stm32和ad9102通信是正常的吗 比如stm32的spi发送数据是否准确(例如用示波器测量波形或能成 ...

您好,看了您这篇关于AD9102应用的帖子。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片子,目前SPI读写正常,SRAM写入读出也正常,预存波形输出正常,但是没法输出SRAM里面设定的波形。求助一下大神, 能不能帮忙看看问题在哪。我的QQ:344135324(CC)。感激不尽。代码如下。

/**************************************/

#define SRAM_START_ADDRESS    0x000
#define SRAM_STOP_ADDRESS     0xF9f //4000 samples

/************AD9102 Reg****************/
#define AD9102_SPICONFIG      0x0000
#define AD9102_POWERCONFIG    0x0001
#define AD9102_CLOCKCONFIG    0x0002
#define AD9102_REFADJ         0x0003
#define AD9102_DACAGAIN       0x0007
#define AD9102_DACRANGE       0x0008
#define AD9102_DACRSET        0x000C
#define AD9102_CALCONFIG      0x000D
#define AD9102_COMPOFFSET     0x000E

#define AD9102_RAMUPDATE      0x001D
#define UPDATE                0x01

#define AD9102_PAT_STATUS     0x001E
#define BUF_READ              (0x01<<3)+(0x01<<2)
#define MEM_ACCESS            (0x01<<2)
#define RUN                   (0x01)

#define AD9102_PAT_TYPE       0x001F
#define AD9102_PATTERN_DLY    0x0020
#define AD9102_DACDOF         0x0025
#define AD9102_WAV_CONFIG     0x0027

#define AD9102_PAT_TIMEBASE   0x0028
#define AD9102_PAT_PERIOD     0x0029//0x3F=63-->about 62.5KHz

#define AD9102_DAC_PAT        0x002B
#define AD9102_DOUT_START     0x002C
#define AD9102_DOUT_CONFIG    0x002D
#define AD9102_DAC_CST        0x0031

#define AD9102_DAC_DGAIN      0x0035//0x4000

#define AD9102_SAW_CONFIG     0x0037
#define AD9102_DDS_TW32       0x003E
#define AD9102_DDS_TW1        0x003F
#define AD9102_DDS_PW         0x0043
#define AD9102_TRIG_TW_SEL    0x0044
#define AD9102_DDS_CONFIG     0x0045
#define AD9102_TW_RAM_CONFIG  0x0047

#define AD9102_START_DELAY    0x005C
#define AD9102_START_ADDR     0x005D
#define AD9102_STOP_ADDR      0x005E

#define AD9102_DDS_CYC        0x005F
#define AD9102_CFG_ERROR      0x0060
#define AD9102_SRAM_DATA      0x6000
/**************************************/

void Ad9102_Init2(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ui_AD9102SramAddr = 0;
    int16_t data;

    Soft_Spi_Init();
    Gpio_Output_Pp_Init(TRIGGER,GPIO_PIN_SET);
    Gpio_Output_Pp_Init(NRESET,GPIO_PIN_RESET);
    delay_ms(5);
    Gpio_Set(NRESET);
    delay_ms(1);

    Ad9102_Write(AD9102_PAT_STATUS,MEM_ACCESS);
    for(i = 0; i < 4000; i++)
    {
            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_SRAM_DATA+(i<<0);
            Ad9102_Write(ui_AD9102SramAddr,AD9102SRAM<<2);
    }
    delay_ms(5);
    Ad9102_Write(AD9102_PAT_STATUS,BUF_READ);
    for(i = 0; i < 4000; i++)
    {
            ui_AD9102SramAddr = AD9102_SRAM_DATA+(i<<0);
            data = Ad9102_Read(ui_AD9102SramAddr);
            printf("\r\n data[%d] = %d",i,data>>2);
    }

    //Step2:Set AD9102 Register
    Ad9102_Write(AD9102_PAT_PERIOD,0x003f);
    Ad9102_Write(AD9102_PAT_TYPE,0x0000);//以连续模式运行
    Ad9102_Write(AD9102_DACRSET,0x9f1F);
    Ad9102_Write(AD9102_WAV_CONFIG,0x0030);
//    Ad9102_Write(AD9102_SAW_CONFIG,0x00FC); //锯齿波配置寄存器..
    Ad9102_Write(AD9102_DAC_DGAIN,0x4000);  //DAC数字增益
    Ad9102_Write(AD9102_DDS_TW32,0x006C);   //..
    Ad9102_Write(AD9102_DDS_TW1,0xE600);    //..
    Ad9102_Write(AD9102_START_DELAY,0);
    Ad9102_Write(AD9102_START_ADDR,SRAM_START_ADDRESS);
    Ad9102_Write(AD9102_STOP_ADDR,(SRAM_STOP_ADDRESS << 4));
    Ad9102_Write(AD9102_PAT_STATUS,RUN);

    Ad9102_Write(AD9102_RAMUPDATE,UPDATE);
    delay_ms(10);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PAT_TYPE);
    printf("\r\n AD9102_PAT_TYPE: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DACRSET);
    printf("\r\n AD9102_DACRSET: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WAV_CONFIG);
    printf("\r\n AD9102_WAV_CONFIG: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SAW_CONFIG); //锯齿波配置寄存器
    printf("\r\n AD9102_SAW_CONFIG: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DAC_DGAIN);  //
    printf("\r\n AD9102_DAC_DGAIN: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DDS_TW32);   //
    printf("\r\n AD9102_DDS_TW32: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DDS_TW1);    //
    printf("\r\n AD9102_DDS_TW1: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PAT_STATUS); //
    printf("\r\n AD9102_PAT_STATUS: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RAMUPDATE);  //
    printf("\r\n AD9102_RAMUPDATE:0x%4.4x",data);
    data = Ad9102_Read(AD9102_CFG_ERROR);  //
    printf("\r\n AD9102_CFG_ERROR:0x%4.4x",data);

    Gpio_Reset(TRIGGER);
    delay_ms(10);
    Ad9102_Write(AD9102_RAMUPDATE,UPDATE);
    Ad9102_Write(AD9102_DACRSET,0x9f1F);

}

网友H:
虾哥,我用了ad9106+ADA4817,但一上电ADA4817就发热严重,原理和你画的这个一样,想知道有啥解决办法没有?望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虾哥,我用了ad9106+ADA4817,但一上电ADA4817就发热严重,原理和你画的这个一样,想知道有啥解决办法没有 ...

我最开始的原理图画错了,少画了R93,R94导致不输出,帖子后边也提到了。不过没觉得放大器发热异常,你分步检查一下看看,比如供电电压电流这些,如果方便只焊接放大器试试。

网友I:
只需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形 是不是只用写DDS的频率那两个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需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形 是不是只用写DDS的频率那两个寄存器就行了

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应该就是配置一次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改也就是对于SPI引脚的操作相应的修改吧,那些我都修改过并测试过了,但是还是无法初始化成功,不知道为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数据写不进芯片里面。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J:
虾哥 你好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想用AD9106,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输出任意幅度和占空比的方波和任意幅度的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虾哥 你好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想用AD9106,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输出任意幅度和占空比 ...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DDS是电流输出,电压最大幅度由放大器决定,方波的占空比由DDS的最大频率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DDS是电流输出,电压最大幅度由放大器决定,方波的占空比由DDS的最大频率决定。

了解 那调幅只能增加电路实现了,占空比这块还想再确定下  比如我输出 固定频率1M,我想占空比现0~100可调,或者不用这么宽也可以只能能实现可调就行,这个芯片有这个功能吗(我只要用AD9106)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了解 那调幅只能增加电路实现了,占空比这块还想再确定下  比如我输出 固定频率1M, ...

PWM用普通单片机实现起来比较方便,如果非要用这个芯片也需要外部电路,比如比较器,要使用SRAM,把对应的频率和占空比计算好生成对应的数据写到SRAM里输出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