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字节实现STM32L011 Blink.

楼主:
仅仅50字节,就可以实现LED闪烁.代码展示.纯挑战极限.
不要问为什么没C代码,没用C写,不要问为什么没汇编代码,汇编出来比这个大,这个是汇编后再优化的.PB3接一个LED,主芯片是STM32L011K4,也是那个Nucleo-L011.

手上有板子可以试试.反正我当时11.11团购的,估计很多人有.

hex: stm32l011-nucleo-blink.zip (277 Bytes, 下载次数: 16)

网友:
比较有趣的话题。
搞这种事的人现在搞得人不多,因为资源越来越丰富。。。
楼主这个,1是怎么看thumb指令,2是直接在int vector里面写reset handler,这点其实和arm7时代的fast irq一个的意思,3是只处理IO的模式和输出高低,其实反到汇编之后是一目了然的。
两条命令:
arm-none-eabi-objcopy -I ihex -O binary stm32l011-nucleo-blink.hex stm32l011-nucleo-blink.bin
arm-none-eabi-objdump -b binary -m arm -M force-thumb -EL -D stm32l011-nucleo-blink.bin

   0:        0009              movs        r1, r1
   2:        0000              movs        r0, r0
   4:        0009              movs        r1, r1               ;reset地址0x8,最低位置1表示thumb,所以数据是0x9
   6:        0000              movs        r0, r0
   8:        4806              ldr        r0, [pc, #24]        ; (0x24)    0x4002102c
   a:        4907              ldr        r1, [pc, #28]        ; (0x28)    0x2
   c:        6001              str        r1, [r0, #0]
   e:        4807              ldr        r0, [pc, #28]        ; (0x2c)    0x50000400
  10:        4907              ldr        r1, [pc, #28]        ; (0x30)   7fff (后面都可默认flash擦写为FF)
  12:        6001              str        r1, [r0, #0]
  14:        6942              ldr        r2, [r0, #20]
  16:        404a              eors        r2, r1
  18:        6142              str        r2, [r0, #20]
  1a:        4b06              ldr        r3, [pc, #24]        ; (0x34)
  1c:        1c5b              adds        r3, r3, #1
  1e:        4293              cmp        r3, r2
  20:        d1fc              bne.n        0x1c                 ;和 0x1c 做计数循环
  22:        e7f7              b.n        0x14                    ;和 0x14 做外部循环的IO异或闪灯

$hexdump stm32l011-nucleo-blink.bin

0000000 09 00 00 00 09 00 00 00 06 48 07 49 01 60 07 48
0000010 07 49 01 60 42 69 4a 40 42 61 06 4b 5b 1c 93 42
0000020 fc d1 f7 e7 2c 10 02 40 02 00 00 00 00 04 00 50
0000030 7f ff
0000032

网友:
适当介绍一下吧

网友:
不懂帮顶,手里没有stm32,看free树树给我们讲解。

网友A:
@soso @eric_wang 实在受不了这个编辑器了,老掉字,怎么编辑都不行。
被吃掉的编辑也贴不上去,注释写好也没了,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有趣的话题。
搞这种事的人现在搞得人不多,因为资源越来越丰富。。。
楼主这个,1是怎么看thumb指令 ...

free树树果然是老当益壮,不服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有趣的话题。
搞这种事的人现在搞得人不多,因为资源越来越丰富。。。
楼主这个,1是怎么看thumb指令 ...

free树树,我看这代码还可以继续优化,搞起来!

网友B:
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程序,编程比赛的获奖作品,是一个DOS程序,8个字节大小。

网友:
8个字节也只能放个向量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
再节省也是个位数字节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ee树树,我看这代码还可以继续优化,搞起来!

堆栈没用,所以烧写的时候可以偏移4个字节出来,最后的FF抹掉利用Flash擦后的默认值减掉1个,0x2那里换成字节寻址减掉3个,初略看8个字节减少8/50=16%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堆栈没用,所以烧写的时候可以偏移4个字节出来,最后的FF抹掉利用Flash擦后的默认值减掉1个,0x2那里换成 ...

这还真不行,l011从0x04开始取,后面可以,不过得保证擦为0,l011擦后为0,字节寻址会hardfault,具体还不知道原因,有知道吗
1)末位FF不能去掉,不然狂闪不止.
2)手册表示,这个能去掉吗?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is also re-sampled when exiting from Standby mode, except
for category 1 devices where BOOT0 pin is latched on NRST rising edge. Consequently the
boot mode configuration must not be modified in Standby mode (except for category 1
devices). After this startup delay has elapsed, the CPU fetches the top-of-stack value from
address 0x0000 0000, then starts code execution from the boot memory at 0x0000 0004

3)字节寻址正确做法怎么切换呢?我发现怎么改都HARDFAULT PS:找到问题了,原来是这个核心只接受WORD寻址.

假设擦后代码全位0,复合寻址规定,那么可以这样.

09        00        00        00        09        00        00        00        06        48        07        49        01        60        07        48
01        60        42        69        4A        40        42        61        05        4B        5B        1C        93        42        FC        D1
F7        E7        00        00        2C        10        02        40        7F        FF        0F        00        00        04        00        50

                LDR R0,=0x4002102C
                LDR R1,=0x000FFF7F
                STR R1, [R0]
                LDR R0,=0x50000400
                STR R1, [R0]
Application
                LDR R2,[R0,#0x14]
                EORS R2,R2,R1
                STR R2,[R0,#0x14]
                LDR R3,=0x000F0000
Delay
                ADDS     R3,R3,#1
                CMP      R3,R2
                BNE      Delay
                B Application
对齐要求,取指要求等等限制,估计都没的话可以到40B+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不行,l011从0x04开始取,后面可以,不过得保证擦为0,l011擦后为0,字节寻址会hardfault,具体还 ...

我手里没器件,就不尝试了。
只针对你这个话题,0x2那个,你可以改成立即数寻址,把0x2直接做到指令里面,把这个字节也减掉。前面的堆栈抹掉之后,烧录的时候从0x08000004开始烧。
另外,擦除不应该是0xff吗?你这个怎么是0x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程序,编程比赛的获奖作品,是一个DOS程序,8个字节大小。

http://www.pouet.net/prodlist.ph ... 5B%5D=MS-Dos&page=1

这个论坛有很多类似作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器件,就不尝试了。
只针对你这个话题,0x2那个,你可以改成立即数寻址,把0x2直接做到指令里面 ...

我也是写时候才发现这个擦是0x00,为什么会按WORD取呢,因为里面有个prefetch,然后那个一次性取一次word当用... 关掉就可以按byte,但是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器件,就不尝试了。
只针对你这个话题,0x2那个,你可以改成立即数寻址,把0x2直接做到指令里面 ...

前4可以是其他数,但不能为0,不能为全f,st用来区分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还是得从0x08000000烧,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so @eric_wang 实在受不了这个编辑器了,老掉字,怎么编辑都不行。
被吃掉的编辑也贴不上去,注释写好 ...

测试了几次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涉及到JS的修改,这种修改有点像牵一发而动全身,会造成其他插件出现bug,所以暂时用了一个比较初级的方案:插入代码点提交会像图中这样展示出来,虽然不好看,但能保证代码不被吃掉,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进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pouet.net/prodlist.php?type%5B%5D=32b&platform%5B%5D=MS-Dos&page=1

这个论坛有很多类 ...

终于等到地址了,以前收藏过,丢了就再没找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写时候才发现这个擦是0x00,为什么会按WORD取呢,因为里面有个prefetch,然后那个一次性取一次word当 ...

m0+支持字节寻址能力,ldr,str后面加b后缀,预取是预取,封装在API(archit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之下的,你看不到也操作不了。
如果这个器件erase擦除是0,我只能说太尼玛特立独行的奇葩了。
如果sp需要符合什么要求,那应该是st用作验证了,我没记错的话freescale的器件是在其他某个地址写入一串特定值,各家不一样。看来这4个字节是不能用erase的默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0+支持字节寻址能力,ldr,str后面加b后缀,预取是预取,封装在API(architect programming interface) ...

刚试验一下,依然hardfault,这个擦后是0,我猜他rom也是eeprom构造,因为片内有eeprom,连续编址的

网友E:
a:        4907              ldr        r1, [pc, #28]
这里是把 R1 置为 0x02 是可以用 MOVS R1, #2 代替的,省出来存放32-bit常量的4个字节。

Nucleo-L011 板子我没有,LED是接在 PB3 吗?
我还是没看明白内层循环
   add r3, #1
   cmp  r3, r2
   bne ...
这里 R3 用一个不在程序里面的(ROM未定义部分)值 (姑且假定是 0xffffffff), R2 是从 GPIOB.ODR 中读进来,(缺省0) 然后和 R1 (0xffffff7f) 做XOR, 那得多少个周期 R3=R2 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E:
a:        4907              ldr        r1,
这里是把 R1 置为 0x02 是可以用 MOVS R1, #2 代替的 ...
我正好有这个板子,以下是我的试验结果
未定义的部分值为0,所以最后的数据是0x0000FF7F
因为未定义的部分是0,所以R3被清零
使用的是PB3
0x02是为了使能GPIOB,这里可以复用0x0000FF7F,GPIOB也能使能,省4个字节
前4个字节放SP初值,但用不到SP,可以将0x4002102C(RCC_IOPENR)放到这里,MOVS  R0,SP ,再省4个字节

地址     值                     指令/地址    汇编                                 说明
0x00    09 00 00 00     00000009                                            设置SP值为00000009
0x04    09 00 00 00     00000009                                            设置PC值为00000009,即跳转到0x08这条指令
0x08    06 48               4806           LDR.N  R0, [PC, #0x18]    把RCC_IOPENR的地址读到RO中
0x0A    07 49               4907           LDR.N  R1, [PC, #0x1C]    把0x00000002读到R1中
0x0C    01 60               6001           STR    R1, [R0]                  把0x00000002写入到RCC_IOPENR(使能GPIOB)
0x0E    07 48               4807           LDR.N  R0, [PC, #0x1C]    把GPIOB基地址(GPIOB_MODER)放到R0中
0x10    07 49               4907           LDR.N  R1, [PC, #0x1C]    把0x0000FF7F的值放到R1中
0x12    01 60               6001           STR    R1, [R0]                  把0x0000FF7F的值放到GPIOB_MODER(配置PB3为输出)
0x14    42 69               6942           LDR    R2, [R0, #0x14]     读出GPIOB_ODR的值放到R2中
0x16    4A 40               404A           EORS   R2, R2, R1             R2和R1异或后放到R2中   (实现PB3管脚位的反转)
0x18    42 61               6142           STR    R2, [RO, #0x14]     把R2的值写到GPIOB_ODR中(ON/OFF LED)
0x1A    06 4B               4B06           LDR.N  R3, [PC, #Ox18]    R3中写0
0x1C    5B 1C               1C5B           ADDS   R3, R3, #1            R3 += 1
0x1E    93 42               4293           CMP    R3, R2                    比较R2和R3
0x20    FC D1              D1FC           BNE.N  0x1C                      如果R3比R2小,跳转到0x1C(继续累加延时)
0x22    F7 E7               E7F7            B.N    0x14                        如果R3不比R3小,跳转到0x14(累加结束,反转LED)
0x24    2C 10 02 40     4002102C                                            RCC_IOPENR的地址
0x28    02 00 00 00     00000002                                             赋值给RCC_IOPENR的值
0x2C    00 04 00 50     50004000                                            GPIOB基地址
0x30    7F FF 00 00      0000FF7F                                             赋值给GPIOB_MODER的值
0x34    00 00 00 00     00000000                                             赋值给R3(清零)

亮灭的时间比例是0xFF7C : 0xFC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好有这个板子,以下是我的试验结果
未定义的部分值为0,所以最后的数据是0x0000FF7F
因为未定义的 ...

用 SP 初值存放一个常数,然后 MOV R0, SP ,果然高明
既然如此,直接 STR R2, [SP] 更好,省一条指令.

网友:
我觉得依赖未定义的部分是 00 还是 FF 这个办法不好,如果是任意值都能跑就pass,否则算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