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DC-DC芯片应用求助

楼主:
1、在一款DC-DC芯片里面存在数字地和模拟地,请问这两个地需要怎么处理呢?
2、我的板子上需要两个这样的芯片,其中一个是给数字回路供电(提供的是数字电源),另一个是给模拟回路供电(提供的是模拟电源),请问这两个芯片中的数字地和模拟地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常规是两个地接一个零欧电阻

网友:
很感谢您的解答,
我的板子上需要两个这样的芯片,其中一个是给数字回路供电(提供的是数字电源),另一个是给模拟回路供电(提供的是模拟电源),请问这两个芯片中的四个地需要怎么处理呢?他们之间是怎么连接的呢

方便加一下微信吗  mashengjun682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感谢您的解答,
我的板子上需要两个这样的芯片,其中一个是给数字回路供电(提供的是数字电源),另一个 ...

两个数字地连在一起,两模拟地连一起,然后两种地用零欧
不是高频,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感谢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数字电源跟 模拟电源是需要分开的啊  两个芯片的输出分别给数字回路供电(数字回路里的地全都接LG吗?),模拟回路供电(模拟回路里面的地全都接模拟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数字地连在一起,两模拟地连一起,然后两种地用零欧
不是高频,应该没有问题

您方便  我给您打电话  跟您沟通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方便  我给您打电话  跟您沟通一下嘛

道理是这样的,数字信号分高和低,即数字信号分0和1,但数字低即地,往往不是0,比0高一点,
而模拟地就是零电位就是零电位,
问题来了,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连在一起的话,数字的地就有可能把模拟地抬高,从而模拟地就高了,再加上,数字电路中一般都是频率比较高,有高频谐波干扰,又会直接影响模拟地的高低,从而影响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中的高频谐波对数字电路可能是正常的。

所以,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加零欧电阻,如数字电路频率比较高,可以用磁珠或者电感都是可以的,一般用零欧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方便  我给您打电话  跟您沟通一下嘛

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直接用零欧,是通用的解法,,不是什么高深问题,,
好多人都这样做,按这样做就行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说实话,理论上是需要分开用0欧电阻连接起来那样的,其实我有时候,电源部分的数字地模拟地是没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直接用零欧,是通用的解法,,不是什么高深问题,,
好多人都这样做,按这样做就行 ...

真是非常感谢,
麻烦您能帮忙确认一下附件中的回路图,AG与LG我这样处理对方吗?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非常感谢,
麻烦您能帮忙确认一下附件中的回路图,AG与LG我这样处理对方吗?再次感谢

还麻烦帮确认一下,sheet3页  非常感谢!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而且PCB单点接地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