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再救急,昨晚老板批评了我两句,让我再分析,说我整体的输入输出都搞不清

楼主:
10芯积分

接插件连接的是外部电机,驱动电机的
1)N-MOS旁边的R50和R57什么作用啊,,2)R59,C44,C55什么作用,,
3)R51,548什么作用,,
芯片资料也在这里,本人英语不行,看的一知半解,请大神帮我看看,电路接的对不,还有PWM输入要有什么波形,占空比才行,输出的电流电压要多大才能驱动电机啊,,
还有他这下面的几个电阻分压连接是电流反馈检测还是什么作用,
求大神指教啊,拜托了,谢谢了,不胜感激啊,帮帮忙,小弟不想再被批评啊

网友A:
“本人英语不行,看的一知半解”一句一句查

网友:
“1)N-MOS旁边的R50和R57什么作用啊”
全桥的四支MOS管均有这样的电阻联接。R50与MOS管输入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其主要作用是防止MOS管寄生振荡,但也会使MOS管导通和关断所需要的时间变长,开关损耗增加。R57主要为MOS管门极提供直流通路,防止未插或未焊接芯片或者R50时MOS管门极悬空。其它三支管子门极上电阻也是一样。

网友B:
“2)R59,C44,C55什么作用”
R59和C44串联后与Q1并联。设计者目的可能是以此吸收MOS管两端可能出现的电压尖峰。不过,电容量似乎大了些。
但Q3和Q4则只有电容,没有电阻与电容串联。这可能是电路设计者的疏忽,忘记画了。

网友:
“3)R51,548什么作用”
R51与Q1并联,R48与Q4并联。但Q2Q3没有并联电阻。至于设计者是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老板批评了我两句,让我再分析,说我整体的输入输出都搞不清”
你老板很可能说得对。

网友C:
为什么每次都是一小部分,不能直接上传全部文件吗?看着不舒服

网友D:
不懂的不如诚实说不懂,然后自己花时间精力去研究,装逼没有好下场。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而是基础的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以后老板批的机会多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英语不行,看的一知半解”一句一句查

谢了。辛苦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R59,C44,C55什么作用”
R59和C44串联后与Q1并联。设计者目的可能是以此吸收MOS管两端可能出现的电 ...

谢谢啦,Q3,Q4是低端驱动,也许有什么和Q1,Q2不一样可以只接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板批评了我两句,让我再分析,说我整体的输入输出都搞不清”
你老板很可能说得对。

麻烦大神教教我怎么分析整体的输入输出,他这就是一块EPS控制器板,我也不知道外围接的是什么传感器,也没有程序可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每次都是一小部分,不能直接上传全部文件吗?看着不舒服

整个放上来,那么多,还有人有那个功夫帮我分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的不如诚实说不懂,然后自己花时间精力去研究,装逼没有好下场。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而是 ...

老板逼着我去研究我也没办法啊,我也说了很多我不懂。我现在也不能回到学校一点一点的学,只能针对这个电路哪里不懂学哪里,但是就像你说的,基础不行,就是别人说了好多我也不理解,我现在也很急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的不如诚实说不懂,然后自己花时间精力去研究,装逼没有好下场。你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而是 ...

i += 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啦,Q3,Q4是低端驱动,也许有什么和Q1,Q2不一样可以只接个电容

Q3Q4是全桥低端不假,但从抑制负载断电而产生的尖峰来说并无两样。
实际上,你曾说负载是个电动机。电动机用PWM驱动,频率不必很高,此并联在MOS管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容(以及串联电阻)并没有很大必要。如果电路布局合理,根本不必使用并联在MOS管两端的电容。

网友F:
H型极可逆电机,这种电机的是否工作稳定,要看一下4个象限的工作情况,原理图太分散,所以我只回这么多,建议原理图放上来一张即可,但是要完整一点,如果你觉得你要保密,那就放相关的一张,但是是完整的即可,这样分成三张,看得比较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麻烦大神教教我怎么分析整体的输入输出,他这就是一块EPS控制器板,我也不知道外围接的是什么传感器,也 ...

你贴出来的datasheet文件无法打开,我也没办法知道该芯片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各引脚功能,对外围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H型极可逆电机,这种电机的是否工作稳定,要看一下4个象限的工作情况,原理图太分散,所以我只回这么多,建议原 ...

主要我截图只能截这么大,截完整的字就看不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贴出来的datasheet文件无法打开,我也没办法知道该芯片是如何工作的,不知道各引脚功能,对外围电路有 ...

这是芯片资料,你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芯片资料,你看能不能下载

首帖发的下载了,本楼发的也下载了。下载之后无法打开,总是报告内存错误。
倒不一定是文件本身问题,还有可能是pdf文件阅览器的问题。不过,其它pdf文件例如以前下载的器件datasheet倒是都能够打开的。